[电源] 开关电源一只,又触及我大脑盲区了

楼主(2020-08-30):
开关电源一只,又触及我大脑盲区了
亲亲学子开学季,学校路段堵车重,花朵大包套小包,揭七大姑八大姨,各护法左右相伴,尽是年少轻狂样。废话话,飞法法,电驴驴,新国标,一盔一带9月施,罚款20写保证,且看驴城咋操作。
简单明了,为拆而拆,手里舔舔很轻,用料还行,这应该属于单管自激吧?不懂,平时开其他的都有振荡芯片,这没有,三极管放大和自激振荡这一直是我盲区,只是大概了解这么意思而已,其他不懂。来吧,主角被前线了,8字口地上压压砸砸,开盖可见厂家,网址
背面
前面,保捡,emi之类,共摸电感等
4n60帽子管
肖特基整流二管吧817光耦呆变压器,冷热地电容,压扁了这个电解电容。背面电路
应该是431吧,看不到标志简单料理下电路图,盲区,懂的不多,就这样吧谢谢观看。

网友A:
山寨货,没什么价值

网友:
大约看了一下431那电路画错了。

网友B:
变压器下面还有芯片吗?你这个真的无法理解了,如果没有驱动芯片应该不行的,RCC的话好像变压器还得多一个绕组才行,不然振荡不起来。哦看到下面还有一个绕组了,那就是RCC了

网友:
8字插头露铜太多,容易触电,正规的8字插头铜芯应该包塑至少4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寨货,没什么价值

山货不会舍得打这么多胶的,更不要说共模滤波电感和NTC了,所以从胶的有无基本可以判断质量

网友C:
第4图,左下角的贴片三脚IC  (J3)  就是电源管理芯片了,功能应该和ACT30BHT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4图,左下角的贴片三脚IC  (J3)  就是电源管理芯片了,功能应该和ACT30BHT一样 ...

那三脚芯片丝印是j3,我以为是npn三极管,确实不懂了。。

网友: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下面还有芯片吗?你这个真的无法理解了,如果没有驱动芯片应该不行的,RCC的话好像变压器还得多一个 ...

确实没芯片了,高压测就一个丝印J3的3脚贴片,变压器底下那是817光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4图,左下角的贴片三脚IC  (J3)  就是电源管理芯片了,功能应该和ACT30BHT一样 ...

J3=9013.如果没意外的话
J3:是帖片的型号、bai9013 J3、9014 J6、9015 M6、

网友D:
错误好多,全桥输出错了,TL434和光耦画错了,变压器绕组画得看不懂。

网友:
看外壳全英文的就无爱了

网友:
充电管理芯片都没,不是好货了,合格都算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错误好多,全桥输出错了,TL434和光耦画错了,变压器绕组画得看不懂。

你不是说还没注意到全桥正极那里,残跪了,果然高人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没芯片了,高压测就一个丝印J3的3脚贴片,变压器底下那是817光耦

应该属于RCC电源,原理可以参考这种: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 ... 227617175121154360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属于RCC电源,原理可以参考这种: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2276171751211543 ...

不是RCC电源,那个J3就是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RCC电源,那个J3就是管理芯片

那是贴片三极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2574118071

网友:
ACT30BHT引脚和J3线路走向完全一样,怀疑就是这个IC,一个脚接地,一个脚去光耦,一个脚直通开关管

网友:
补一个图,和三极管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