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小度,最后发现12V电源坏了

楼主(2020-08-30):
弟弟的小度不开机了,拆了一半找我说量起来有电压就是不开机,索性全部拆开看看,量了一下发现供电很不稳定把目标锁定在电源上,发现电源输出差不多18v数值还很不稳定,找了一个12v电源测试一下可以开机
又把电源撬开看了一下,补焊一下还是不行,算了不修了。买个新电源得了。

配置不高,有点落伍

画圈的地方有明显打火痕迹

网友A:
这东东音质咋样

网友:
要换输出滤波电容吧

网友B:
用收音机AM段听一下电源工作的声音以做判断,如果啾啾啾的间断声音,那是没有反馈供电,查变压器初级那边是否都通,反馈供电二极管和电阻是否击穿,断开,虚焊等等,小滤波电容是否干涸,这是没反馈供电导致的,
如果声音大体维持一个固定的尖啸声或者特定的流水声,但是输出不稳,查二滤。看你说12V的电源能输出到18V,那很可能是前者问题

网友:
音质绝对只是响了,不能要求高音甜中音准低音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收音机AM段听一下电源工作的声音以做判断,如果啾啾啾的间断声音,那是没有反馈供电,查变压器初级那边是 ...

谢谢指点,有空再研究一下,不过对开关电源有阴影,被电过

网友:
摊上有个 小米12伏1.5a路由器电源,要吗?

网友:
小度多少钱

楼主:
这个还真不知道,不是我的,是我弟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东东音质咋样

估计只能听个响而已,小体积的蓝牙音箱还是看Bose,b&o,jbl……之类的大牌子,声音氛围感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只能听个响而已,小体积的蓝牙音箱还是看Bose,b&o,jbl……之类的大牌子,声音氛围感还是不错的。 ...

太穷,买不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