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飞利浦小吸尘器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0-08-30):
飞利浦小吸尘器充电灯不亮了 ,测了下电源输出电压没了,准备拆开看看。原来是输出直流电压7V

开拆,用烙铁沿外壳接缝烫一圈,再用凿子凿开。作案工具拍照留念

打开看里面有铁芯,有铜线圈。感觉就是个变压器,纳闷为啥没有看到其他电子元件呢?

正面是这个样子的,插电后测了下输出端这两接口处电压还是0V。 断电后用蜂鸣档再测这里呜呜响,难道是电线短路了,坛子里的大神们知道是为啥吗?

网友:
低压侧漆包线粗应该不容易短路,一般是高压侧短路烧断。万用表测量线圈可能是感抗误判。

网友:
这充电器山寨的吧!

网友:
除了飞利浦和飞利浦有关系,其他的都有关系。

网友:
量下初级,一般是里面的温度保险丝烧了

网友:
上面标的就是交流7v输出,你是量的直流电压吗?

网友:
输出7V交流电400mA。

网友:
这种充电器早过期了。又重又费电

拆的时候,用锤子沿边上轻轻一路敲过去可以无损拆呢,下次试试。

网友:
这个看着有些山寨

网友:
太山寨的做工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