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米家水离子吹风机电吹风CMJ01LX拆机

楼主(2020-08-30):
没找到具体的拆机教程,只好自己摸索拆开,进风口肯定就得硬撬了,必然要留痕迹,拆进风口可以清理一部分头发,如果要清理电热丝上面的头发,必须先拆手柄才可以拿出电机及电热丝。手柄位置,保安刀片拆掉线头处盖子,拧掉2个螺丝,硬撬开关键的一侧,然后慢慢取出开关键,至少开关键还能保留一脚,可以用,2个脚都断就不好了。调温按钮上部用力按下,按到外套可以脱下,适可而止,没想到合适工具,用一字螺丝刀硬按下一侧的,有钳子之类杠杆原理的东西应该可以将按钮全部按下。剩下就好拆了。

网友:
米家做的真的不错啊,到处看到它的精心分享了

网友A:
没看见哪里可以产生所谓的水离子啊?

网友B:
这论坛被小米霸占了,怎么都是小米。个人反正从来没买小米产品,那怕它吹出大天来,我也不买。个人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见哪里可以产生所谓的水离子啊?

加热丝里面的圆柱形就是水离子,没继续拆。

网友:
要是电机用上无刷 我就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论坛被小米霸占了,怎么都是小米。个人反正从来没买小米产品,那怕它吹出大天来,我也不买。个人见解。 ...

小米有的东西还是不错的

网友:
支持国产,支持小米,买了一个标准版的在老家用着

网友:
便宜是便宜  感觉都是一次性的东西 ,修不了的那种  我把空气净化器拆开了  塑料外壳太差了

网友:
看来双数叶片不仅在鸿运扇出现过,连充电风扇和电吹风都很常见。

网友:
这是水离子还是负离子

网友:
是无刷电机吗?

网友:
竟然打码,哈哈哈

网友:
这是暴力破坏性拆解?

网友(2020-12-25):
没有看到什么电机

网友(2021-02-20):
最最最关键的电机~~~没有看到,都拆成这个样子了。不过还是要谢谢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这个打码图片让我有种说不出的赶脚

网友:
看得出细节上的处理很用心,工艺也丝毫不令色,看过去不必松下之流差。就是不知道它的可靠性如何,能否经受住时间的考完,毕竟经验也是相当重要

网友:
这个水离子跟水有没关系?需要经常给风筒灌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