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米米家充气宝开箱拆解,内部结构原理探究。

楼主(2020-08-30):
前些日子买的,没打算拆,因为网上有不少此充气宝的拆解视频和帖子,但是都是比较简易的开箱拆解,内容不够详细细节遗漏比较多,加之论坛似乎也没人拆过这玩意儿,所以打算做个比较详细的开箱拆解帖,于是花半天时间对此充气宝做个详细开箱拆解,内部结构探究。

盒子

侧面

型号参数

送了一个收纳布袋,做工一般,说明书和气针及其充电线还有法嘴转换头。

说明书正面

反面,有兴趣的可以放大观看。

塑料袋子里的东西,气针  充电线(micro 口) 法式气嘴转换头

正面外观,顶部有个数码管的屏,按键功用看标注,拔出气管就开机,插入自动关机。
网上有人询问和质疑为什么没有开关机按键,如果拔出气管咋关机?(一些买了按压锁紧头的人会有此需求)首先拔出气管几分钟无操作就会自动关机,如果想不插入气管手动立即关机也是有这个功能的,长按中间按钮2秒自动关机,再长按2秒开机,为什么自己不试一试呢?要不回去看看说明书。

侧面很多散热透气孔,外观磨砂质感,做工较为细腻。

底部,胶堵是充电口。

这个是充电或者电量指示灯,白代表大于50%,橙小于50% 红就快没电了。

收纳起来像个大锁头

气嘴收纳孔内部的微动,负责开关机。

拔出气嘴,默认美式气嘴。

特写,螺旋锁紧比较麻烦。

开机后默认就是自定义模式,按加减号可以调气压,最大支持10bar,大约10个标准大气压,比一般修车用的充气泵压力还要大一些,可以给篮球到公路自行车(高压轮胎)几乎所有常用场合充气。又有人说这个不能记忆上次充气气压设定值,其实自定义模式气压就是带记忆的,其他内置预设模式不带。

顶部照明功能

底部电量,还有人说这个不带电量指示,那这个是装饰用的吗。

短按右面按钮切换内置预设模式,第一个是自行车。单位是psi,可以长按右面按钮切换到bar。

这个是电摩 电动车 摩托车,如果和你想要的压力有小幅差别可以按上下键微调。

这个是汽车轮胎

最后是篮球等球类预设压力,切换时屏幕闪烁提示预设压力,充气过程中实时显示实际压力。
一般给电摩补气也就1分钟左右,给汽车补气需要6,7分钟(看当时剩余胎压而定),如果全放空汽车轮胎则需要17-20分钟左右,这个速度是比较慢的。你想睡可以眯一觉,起来正好,这个充满气自停,不用担心打爆。

开拆,先找个铁丝,弯个弯儿。

戳里面把盖板卡扣拽出来一点

再塑料撬片沿四周把所有卡扣撬出来。

拿下盖板看到4颗螺丝

下4颗螺丝后

可以看到内部塑料件的材质和做工非常好,无毛刺棱角有韧性。

壳子

内部依然光滑无毛刺

正面

侧面,看到电机有个风扇。

另一面

底部

又一堆螺丝

拆掉后,有个橡胶帽,这个是气泵总成4个减震帽之一。

内部机械结构和布局

气泵减速齿轮是全金属,有个风扇可以给电机和气缸散热。

两个减速齿轮和气泵活塞连杆都带滚珠轴承,做工也是较好的。

气缸本身不带散热片,但是由于电机输出轴上有散热风扇,盖子合起来时形成风道,可以给气缸良好散热,实测风力很大,气缸温度能被控制在较低范围。
内部是橡胶活塞和润滑油脂

这个是气压传感器

拧下螺丝,有个密封胶圈,这个管子来源于气泵总成输出三通阀。

有个小pcb

上面焊了个微机电气压传感器,型号是tk1200,上面字太小了,拍清不太容易。

从前面板插座拆下来,不然无法分离前面板。

启停微动开关,这个也有个插排,也得拔出来,顶部照明灯。

电机

采用含铜碳刷

电机型号参数,6v工作电压。

前面板

从顶部开始,这个是一颗8位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用来扩展单片机io口。

数码管下面还是一颗移位寄存器,和上面的型号相同,由于很多按键加数码管,还有各种ad采样,原有单片机io严重吃紧,于是用了两片移位寄存器。

资料

中段,按键。

底部usb

反面

5个镀金触片用来和电池板弹性座子接触联通两板电路。

中间单片机,这个无资料。

有坛友说是磨了皮的MEGA16U2

这部分是boost升压型2串锂电充电管理电路,5v输入升压后给两串锂电充电,8脚无字芯片其实就是升压充电管理一体ic,右面有颗3.0v ldo,给单片机供电。
详细功用看标注

8脚无字ic和这个应该非常类似

升压mos管

电池和电池板

有个独立的壳子

两粒动力锂

点焊工艺

参数

这个sot23-6是两串锂保ic

型号真的很难查,不过还是找到了。

用了三颗mos,上面一颗用于控制电机启停,下面两个是锂电保护电路的充电和放电管,大贴片电阻是输出电流取样,左面二极管是电机反电动势吸收。

mos资料

左下角是贴片保险

板子另一面有几颗阻容和ntc热敏用来检测电池温度,由于拆卸麻烦就不焊下来了。

电机尺寸,直径。

拆下气泵总成

输出螺口有个橡胶帽,用来和输出气管嘴子密封。

拆下输出三通

左面的密封橡胶圈

右面一个弹簧和橡胶堵组成单向阀,平时被弹簧挤压密封,气泵活塞向内运动产生气压顶开橡胶堵,前进行程结束进入返回行程时,活塞向相反方向运动,橡胶堵被弹簧和负压密封,防止被充气轮胎气压倒灌跑气。活塞皮钳橡胶相反方向运动时橡胶四周边缘收缩和气缸内壁密封性和摩擦力降低(有的活塞上也有单向气孔),因此空气沿气缸内壁缝隙进入,不会产生阻碍活塞反方向运动的真空阻力,空气进入后,待下一正向行程到来把缸内空气压出。

另一半内壳的两个减震帽

风扇风力很大

充电白灯闪,满了常亮,电流最大2a。

优点体积小巧,做工精美,内置锂电,脱离有线电源,充气方便,便于携带,缺点充气很慢,充电也很慢 ,噪音很大,续航不长也就半小时,总之临时补个气还是可以用用的。

此帖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这个充气娃姓不错,汽车打气 有时叫人捉急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气娃姓不错,汽车打气 有时叫人捉急呀。

这玩意给汽车打气,你开玩笑吧?给电动两轮车还差不多。一顿操作猛如虎,实际还是不实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给汽车打气,你开玩笑吧?给电动两轮车还差不多。一顿操作猛如虎,实际还是不实用。 ...

您看走眼吧,我说打充气娃娃不错,没说汽车打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看走眼吧,我说打充气娃娃不错,没说汽车打气不错。

抱歉,下次您打个标点符号,我连一块看了。

网友:
胜在无线牵拌,移动方便。户外骑行的再带瓶自补液,就不用担心扎胎了

网友:
差点看着充电宝,原来是充气宝,优秀文章,认真发帖,点赞就完了,米家东西还不错。

网友:
做工不错,给汽车打气还是弱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给汽车打气,你开玩笑吧?给电动两轮车还差不多。一顿操作猛如虎,实际还是不实用。 ...

其实给汽车补气还是可以的,比如我看到四轮不平衡了,用这个补到2.3bar也就5分钟,至少比用脚踹要快,反正我踹十下腿就酸了,用这个接上旁边抽根烟的功夫打好了还是挺方便的,如果拿去干汽修补胎充全胎那确实不实用~

网友C:
上次看到,一冲动准备买的。感觉这给汽车充气比较着急就没下手。看评测还是猜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给汽车打气,你开玩笑吧?给电动两轮车还差不多。一顿操作猛如虎,实际还是不实用。 ...

你是米黑吧,一天把小米黑两贴

网友E:
精华帖,前排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米黑吧,一天把小米黑两贴

我可没黑,你不要瞎说,我只是实话实说。我说这个产品不实用,没说错吧?

网友F:
小米 啥时候出 “失足”用品?

网友G:
还以为是充电宝点进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次看到,一冲动准备买的。感觉这给汽车充气比较着急就没下手。看评测还是猜对了。 ...

嗯 买这个的最后体验都是分两派的,一部分人说挺实用很方便,一部分人就是闲慢说不实用,这个应该是急性子和慢性子的人的区别,还有就是需求不同导致,没有绝对对错,个人感觉还是挺方便的,帖子里就必须优缺点都说,如实分享,这样才有参考价值,我的这个帖子没人赞助,因此不存在夸大优点和隐秘缺点的动机,所有的文字都是真实体验,发出来就是方便坛友参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华帖,前排支持

谢谢支持~

网友:
这玩意眨眼一看还以为是把锁,原来是打气泵。居家用用零时补个气还是可以的,但是车胎完全没气了可能就不行了吧主要是瞬时气量小了,不能及时把胎打起来。小米的做工还是挺不错的,家里有好几款小米的货,都比较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米 啥时候出 “失足”用品?

啥叫“失足”用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以为是充电宝点进来了

嘿嘿比较容易看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