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电动车充电器怎么修?

楼主(2020-08-30):
没有电子基础搞了半天修不好,请懂修这个的坛友指点一下这个该怎么修啊。

情况是这样的半夜下雨充电时损坏的,症状是无输出,指示灯红色的有微弱的一亮一息一直循环。

拆开后接市电大电容有310V直流,变压器后面的低压电容都无电压。后面就直接换了功率管8N60C,症状一样,又换过358(50V10uF上面那颗8角芯片标的是DS2000R 20022不知道是不是358)症状还是一样。功率管旁边那颗8角芯片是3842,手头没有这个芯片无法跟换,接市电时测量3842几个脚都是12~13V之间变动,用其他电源17V单独给3842第5第7脚供电时,第8脚有5V输出。
与第7脚相连的几个外围原件也拆下来测了好像都是正常的。

网友:
你也是真的牛逼,用单片机当万用表

网友:
论坛优惠购几块钱一个,换一个吧,省心省事

网友:
大写的服气

网友:
这个什么牌子充电器中呀,做工还可以,如果经常露天充电,买个防水充电器吧。

网友A:
3842的供电是否正常?3842能正常工作后才能进入下一步的检查,看来楼主也是搞电子的,但修这个不是靠蒙和猜的。要一步一步来的。

网友B:
换下那个PC817光耦。这货性能不良或坏,有时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C:
最好下载一个3842的datasheet参考着测量,而且最好在火线上串接一个60度的灯泡,注意安全

网友D:
背面的零件是你自己焊的?这焊到背面还怎么往壳子里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42的供电是否正常?3842能正常工作后才能进入下一步的检查,看来楼主也是搞电子的,但修这个不是靠蒙和猜 ...

在板上不正常7脚电压偏低,外接电源测3842好像是好的,就是爱好搞点最简单的,这个太复杂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下那个PC817光耦。这货性能不良或坏,有时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

从坏掉电脑电源拆了一个光耦装上然后炸了,不知道又有一些什么元件坏掉了。原来板上的光耦1脚2脚之间二极管档无压降,电脑电源上的1脚2脚之间有压降我也不知道电脑电源上的这个光耦是不是也是坏的,功率管没装就插市电了(上电之前也测了插头两端没有短路情况)本来就想看看3842的供电情况,没想到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下载一个3842的datasheet参考着测量,而且最好在火线上串接一个60度的灯泡,注意安全 ...

刚刚炸了,不知道又坏了一些什么件。没有钨丝灯泡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背面的零件是你自己焊的?这焊到背面还怎么往壳子里装?

没焊的,就是摆在原来安装的那个位置上,让大家看看那些元件后面测出来的值是不是都是对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刚炸了,不知道又坏了一些什么件。没有钨丝灯泡哎~

建议优惠购版块7块钱包邮的买个用用得了,里面是拆机的板子但是应该也能用,运气好遇到品牌的拆机板那就更好了

楼主:
换光耦(不知道是不是好的)没安装功率管之后炸了,目测保险断了其他不知道又有什么坏掉的,功率管脚哪里都黑了,旁边的电阻好像有点白雾状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优惠购版块7块钱包邮的买个用用得了,里面是拆机的板子但是应该也能用,运气好遇到品牌的拆机板那就更 ...

已经买了,就是试试弄下这个能不能修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光耦(不知道是不是好的)没安装功率管之后炸了,目测保险断了其他不知道又有什么坏掉的,功率管脚哪里都 ...

炸了的话,输入的4个整流二极管肯定有击穿的,我不敢弄这个,主要是怕在眼前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炸了的话,输入的4个整流二极管肯定有击穿的,我不敢弄这个,主要是怕在眼前炸了…… ...

高压保险取下,串一个灯泡,可以放心大胆的修,不会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炸了的话,输入的4个整流二极管肯定有击穿的,我不敢弄这个,主要是怕在眼前炸了…… ...

不知道啊,没有单独测二极管,上电前只测了插头两端没有短路情况。后面又接了一根细铜线代替保险再测插头还是没有短路上电又炸了一次,然后单独给3842外接供电8脚有5V输出好像3842没有坏掉,累了今天不弄了,收工前发现低压部分的几个电阻断开了,改天空闲时再试。

网友:
检查一下变压器线圈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