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格力1.5匹空调室外机

楼主(2020-08-30):
还是以前的老空调质量好,这是一台06年生产的格力1.5匹空调室外机,使用的凌达压缩机,重量40KG,现在2匹的空调室外机都没有40KG,双排铜管冷凝器,现在是一排或者一排半,最大输入1610瓦。现在的1.5匹变频空调,那个室外机最大输入不过2000瓦?是技术进步了,但是质量在倒退。10年前一台空调3000元,现在还是3000元,换算一下,质量倒退在所难免,你给的这些钱,我只能做出这种质量,要不然就亏本倒闭。

网友:
现在空调缩水了,1.5匹最大功率也就1kW

网友:
我家空调是18年前35长虹空调的。压缩机电容是用30的。

网友:
这种压缩机还不如志高好了

网友A:
老观念永远跟不上时代,你就继续以废铁废铜来计算价值好了,现在任何1级能效空调都必须双排铜管,现在铜管可以做成内螺纹,然后加钎焊铝翅片,根本不是以前机器能比的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观念永远跟不上时代,你就继续以废铁废铜来计算价值好了,现在任何1级能效空调都必须双排铜管,现在铜管 ...

我家买的美的冷静星一级变频,就是一排半铜管。你怎么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家买的美的冷静星一级变频,就是一排半铜管。你怎么说?

老一级等于新二级,新一级一排半过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一级等于新二级,新一级一排半过不了的

你还别说,我就是去年新冠前半个月买的。也跨进2020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观念永远跟不上时代,你就继续以废铁废铜来计算价值好了,现在任何1级能效空调都必须双排铜管,现在铜管 ...

内螺纹铜管技术很早就有了,好像是10年之前的技术。
空调核心之一,散热器,也叫散热片,缩水那是真实存在的!
所谓的技术进步,有哪个厂家敢把这两个空调分别装在相邻的房间内对比一下电能消耗吗?
连续对比一个月,分别记录每天的用电量,空调设置相同的温度,室内部分基本一致。
绝对能遛出来,但是结果却不能对大众开放。否则打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螺纹铜管技术很早就有了,好像是10年之前的技术。
空调核心之一,散热器,也叫散热片,缩水那是真实存在 ...

旧的不知道,我的2014年变频美的,3级能效开机半小时后功率180瓦长时间运行,房间是顶楼13平米,26的应该是一匹吧。

网友D:
这个不是东芝的压缩机,是格力自己的凌达压缩机,挂的是大松的标志,美的用的才是美的和东芝合作产的美芝压缩机,供给国内很多其他空调厂家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东芝的压缩机,是格力自己的凌达压缩机,挂的是大松的标志,美的用的才是美的和东芝合作产的美芝压 ...

多谢提醒,我忘记东芝压缩机字母了,这个确实是凌达压缩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旧的不知道,我的2014年变频美的,3级能效开机半小时后功率180瓦长时间运行,房间是顶楼13平米,26的应该 ...

热泵型空调器。
理解热泵这个词就行了。
房间面积与散热能力(隔热保温能力)多方面决定空调的能耗。
现在的摩托能比10年前的摩托省多少油?空调就能省多少电。一个道理。
最近二十年家用汽油发动机的效率又提高了多少?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观念永远跟不上时代,你就继续以废铁废铜来计算价值好了,现在任何1级能效空调都必须双排铜管,现在铜管 ...

你错了,奥克斯一级能效可以做到单排,然后10管还抽去4管

网友:
用料好又怎样,老空调能效太低

网友:
淘汰换掉吧,新的空调工作效率高,省电

网友:
更早的节能王子35好像是三菱压缩机,32是海立的

网友:
这种定频老爷机早就要淘汰了,空调要变频的比较舒适,用满6年坏了换新的。

网友:
空调这种家电根本不需要太耐用,1400块的一级能效华凌空调整机6年保,压缩机8年,用起来的感觉一点都不比3倍它价格的松下差,我用够6年大不了换了就是,冰箱彩电也是一个道理,时间长了它不坏还下不了决心换呢!

网友:
老的华凌的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