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周末手痒,再拆oppo绿厂电源适配器,型号AK719

楼主(2020-08-30):
周末手痒,在拆绿厂电源适配器
简单明了,为拆而拆,赛尔康代工,看起来是正品,在手机领域算是常见,水果,某为,蓝绿厂手机充电器上都见过其名,不少路由器上也见过,应该算的上大厂作风,用料挺扎实。主角正脸
插头侧脸,型号其他

数据口跟常用的usb口有点差剧,应该也能通用,看口排针多几条同样是它家的,比另一个不同厂家的大一倍,充电5分钟,通话两小时,我认为这是oppo打活了手机市场的营销手段,就像是小米雷总早期的高性价,可root的miui,最后再耍猴模式,一样的道理,盘活了一样又一样

斜口钳这边划拉一个口

一字起,顺着往四边削

得,白费力气,这边咋也没有,还得另一面重新来,差点喇到手,戴手套后再来

总算下来了电路板看到了

拉进看看,胶痕其他嚷嚷,没洗干净,还是故意留胶防水,还是加工工艺留下的??

输出线头卡口设计,转个圈便可取下,220头也简单可取下

前面emi之类的

整流桥

摆正,看看上部

侧边小板

另一面小板,中间817光耦

插头

输出各2根线连接正负,红,黑线那么细应该是控制信号什么协议之类数据线

侧边那2小板,上面还有其他芯片,开关管其他拍不到了,挺好的东西,再搞坏了不抵。电路背面也来2张

装回去,也就成这样子了,谢谢观看2

网友:
不错,大品牌的东西质量还是有保障的。

网友:
非oppo机,没啥用,启动不了vooc模式

网友:
电源不错,可惜的是闪充接口和协议不通用。

网友:
该有的都有,还可以

网友:
看输出接口确实是给OPPO用的,好像只有OPPO快充才是这种接口

网友:
头一次见安卓手机不是单独U口充电线而是直接一体的尾线

网友:
这个我也有一个,我从电路板输出电压的位置焊两根线接上D+D-已经短接的USB插座,奇怪的是给手机充电仍然是500毫安,输出端接个电阻测试电源的最大输出电流500毫安,不知怎么破解

网友:
这个拆的太暴力了,复原都不好复原,一般都是先用小一字螺丝刀在拐角处敲进去,再逐渐加大螺丝刀,扩大缝隙,在四周撬开,敲不开就在每个边的中部撬。最后复原的时候缝隙就用白色704硅橡胶填补进去。

网友:
赛尔康代工的,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