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安捷伦E3632A直流电源拆机清灰另UNREG的维修给有相同电源和问题的坛友参...

楼主(2020-08-30):
前段时间从咸鱼JS处买了台E3632电源,因JS没包装好到处外屏框裂了及显示UNREG的问题,找JS只是说以为同城没问题所以才包了很薄一层,再问怎么处理就不再回应了,想着自己用外观也没啥,自己修下吧,就当个教训吧!

楼主:
上电测试电源显示UNREG,不受控制,测量DAC输出电压可以随旋钮变化而变化,一路追踪到U38 12脚都有变化,再测14脚输出没变化,怀疑U38损坏,于上上网买了几个TL074回来替换

楼主:
TL074买回来后,兴冲冲的换上,上电开机,旋钮一转还是UNREG,这下傻了,难道是新买的芯片有问题?再换一片拆机芯片上去,故障依旧看来问题不在这里,分析DAC输出既然到U38都正常,那么说明DAC部分是正常的,问题会不会出在ADC部分?想到输出开后显示数值会不断上升,遂检查基准5VREF正常,再测U32DE 1脚+10VREF也正常,测7脚-10VREF不正常,电压低再慢慢上升,测U32的6脚无5V输入,测量R93开路,找V一10K 0.1%电阻替换,显示恢复0000V稳定,但是旋钮增加电压还是UNREG显示,测电压输出从0V一下到15V

楼主:
想到DAC 和 电压基准都正常了,还是显示UNREG不受控,那么问题应该就出在电压采样不正确上面了,输出有15v,测量电压采样输入部分的电阻R124一端有电压,测量U38的6脚无电压,于是检查R124 R109,发现都开路了,两个都换好后再次开机,终于电压显示正常,没有UNREG了,但是输出电压不准,重新做下电压校准,输出正常,到此终于搞定了。。。。。。

网友:
这么复杂的电源都能修,厉害鸟

网友:
最小输出电压和电流是多少?1mv 10ua?

网友:
做工真的太好了

网友:
这电源看着就是高端货啊

网友A:
幸亏能找到电路图

网友B: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电路图,打算借鉴一下他的思路,看看CC-CV环路怎么控制的

网友C:
这电源不错,VFD显示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不错,VFD显示很漂亮

是的 ,精度也还可以,可能是主板太大,贴片元件用的的多容易受力变形损坏贴片器件,容易出问题

楼主:
附上这款电源的图纸,给大家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电路图,打算借鉴一下他的思路,看看CC-CV环路怎么控制的 ...

已经分享到后面了,直接下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精度也还可以,可能是主板太大,贴片元件用的的多容易受力变形损坏贴片器件,容易出问题 ...

可能和惠普遗留的习惯有关,他们喜欢把变压器直接焊在板子上,我的3610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幸亏能找到电路图

是的,也是多谢论坛热心网友

网友:
大厂的板子看着就是舒服,机器用料很好,修好了就是个宝。

网友D(2021-03-15):
我也有一台E3632A电源,输出电压跳动,可以发一份图纸给我吗,谢谢!!邮箱1460692315@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台E3632A电源,输出电压跳动,可以发一份图纸给我吗,谢谢!!邮箱 ...

我的也是,不过把换了几个电阻就好了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一台E3632A,开机滴一声黑屏,怀疑是U13坏了,你有U13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