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充电器充不进去电了

楼主(2020-08-30):
一直以为是电池不行了,拆开后,发现电池组拆下来用外接能充进去,连接控制板后不能充,控制板充电电压才2.7V

楼主:
充电指示灯一直闪(充满常亮)

网友A:
那个大mos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大mos烧了

我是菜鸟,哪个是大MOS? 谢谢!换的话的啥型号的?

楼主:
能帮我看看mos管的型号么,我菜的不行!别的地方还能有啥坏的

楼主:
大佬提醒,网上搜了下是这个不

楼主:
有朋友看看我选的型号对不?

网友:
偶尔遇到锂电池过放,充电器会拒充,于是用设置了恒流的开关电源接上去充一会儿电,等电池电压上来了,就可以放到锂电池自己的充电器上充电了。

前两天刚刚这样处理过一枚佳能相机60D过放拒充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