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硬件 我儿子的笔记本坏了 现在只剩下硬盘,CPU,内存条

楼主(2020-08-30):
我儿子的笔记本坏了,现在只剩下硬盘,CPU,内存条。

大神看看这几个东西怎么用?谢谢了!!!

楼主:
这个硬盘格式化不了请问可以修复吗?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准系统的笔记本?这几样去闲鱼找个贩子回收就行了

网友:
闲鱼卖了呀

网友:
内存卖了 其他两样可以装一台台式机

网友A:
笔记本还能上7400?

网友:
包邮送给有缘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还能上7400?

我也有这样的疑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样的疑问!

很正常好不,很多牌子比较高端的笔记本,很多型号都是上台式机处理器。不仅是台式机处理器,甚至有的还是双高端显卡。只要你有钱。。

网友:
笔记本拆出来一个桌面U,怕不是游戏本。。。

网友:
准系统笔记本有什么稀奇呢,准系统一般都有桌面CPU加持

网友:
卖了买点书 让好好学习

网友:
看来楼主儿子的原笔记本档次相当高了------儿子练成了“拆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很正常好不,很多牌子比较高端的笔记本,很多型号都是上台式机处理器。不仅是台式机处理器,甚至有的还是 ...

你是来说笑的吗,除非是移动PC,为了节约成本和提高性能否则不可能用台式机CPU的,一热耗散笔记本散热器压不住,二显卡加处理器这么高的功率目前也没什么电池可以连续供应超过1小时,除非4并3串或者更高,弄这么大一个电池包还不如配个UPS算了。

我知道的也就当年创业期的神舟这么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来说笑的吗,除非是移动PC,为了节约成本和提高性能否则不可能用台式机CPU的,一热耗散笔记本散热器压 ...
神舟GX8、9系列了解下,双笔记本显卡交火,神舟炫龙高端本貌似有几款,吾空17T5高端笔记本了解下,I5-8400处理器加GTX1050TI笔记本显卡,外星人Area-51m,处理器i9-9900k 显卡RTX20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来说笑的吗,除非是移动PC,为了节约成本和提高性能否则不可能用台式机CPU的,一热耗散笔记本散热器压 ...

老哥,您多大了?去搜下蓝天准系统,就用的台机CPU,好多高端游戏本也采用的蓝天模具。

网友:
都卖了,换套最新的amd,yes!

网友:
不会是神舟的,神舟炫龙好像上的就是台式机的CPU,就是夏天使用的时候那个热量难受

网友(2020-11-17):
放到DIY区看有无DIY固态的人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