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手钻电池有电压不会转,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8-30):
很久之前买了把泸工牌手钻,前期很少用,后来拿出来用了一次,第二天就用不了了,以为电池没电,充了电之后还是不能用,最近比较闲,钻外接电池可以转,排除了,电池拆开量每颗电池也有电压,难道还是电池不行吗,指教一下,电池也太贵了,80一颗

网友:
4节18650满电电压应该在16v以上。

网友:
换几节电池就行了,国产的几块钱一节

网友A:
量一量每节电池的电压,如果有一节低于3伏,就不转。

网友:
低压保护了,应该是要换电池了

网友:
有电压未必有电流,接12V灯泡试试。

网友B:
这种电池别想有多好,自己换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池别想有多好,自己换吧

我在楼主的另一个帖子看到,他已经买了博尔特二代无刷钻了,而且从该贴发现,楼主似乎连A与Ah都分不清楚,你觉得他有能力换电池吗?还有,我在楼上怀疑有一节电池电压低(这是因为该电池漏电较大,所以,长时间不用电快漏光了,造成低电压保护),最简单的办法是单独给该电池充电,使其电压达到4.2伏,再试试是否能解决整组电池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建议不要再花时间金钱折腾了,把它便宜点卖掉,收回点资金也是好的,反正已经有无刷电钻了。

网友C:
电压低 保护板动作了 空载电压没有用 一负载就掉了 可以寄来我给你换

网友:
应该是要换电池了

网友:
有能力自己换电池电芯,没能力网上买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楼主的另一个帖子看到,他已经买了博尔特二代无刷钻了,而且从该贴发现,楼主似乎连A与Ah都分不清楚 ...

单位转换确实没研究,换电池要有焊机绝对没问题,这东西都没什么技术含量,你说电路板我没能力修我还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量每节电池的电压,如果有一节低于3伏,就不转。

估计大家说的电池不行了,每节电压都是大概3.5左右,等找到有焊电池再把他换掉

网友D:
应该是一节电池完蛋了,分开测量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一节电池完蛋了,分开测量电压

迟些有空再折腾折腾

网友(2021-01-20):
我有一块AEG的18v电池也是  满电插上电钻一按开关 电池电量指示灯就全灭 取下来指示灯又会亮   排除电钻原因  因为有一把马刀锯也是这种的情况

网友:
启动电流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低 保护板动作了 空载电压没有用 一负载就掉了 可以寄来我给你换

怎么根据电池喷码查看锂电池参数,比如容量电压放电倍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