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36伏的平衡车电池不能充电了

楼主(2020-08-30):
孩子的玩具两轮平衡车最近充不上电,插上充电器电源不转灯,刚开始卖家说是我满电的原因,后来把平衡车玩到停机,再插上还是不转灯,他就说电池坏了,换个电池要130元,拆开看看,电池测了还有36V,充电器输出有42V请问一下各位大神?是不是真的是电池坏了?还是充电器坏了?

网友A:
把电池拿出来单独充电看看

网友B:
有可能电池坏了,见隔壁帖子https://www.shoudian.org/forum.p ... &page=1#pid18841816,替换法,买一个带运费险的电池,如果还不行就是板子问题了。

网友:
大多电池坏了。

网友C:
既然电池用完前可以带着人跑,那么电池问题不大,即便电池有问题,那么插上充电器的瞬间应该会冲一会电,哪怕几秒钟,所以充电器检压部分可能已经损坏了,大部分高压充电器都会检测接入电池的电压,只有接入电压在允许范围内的电池组才会充电。

网友D:
电池有电压,充电器有电压,那两者之间有没有电路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有电压,充电器有电压,那两者之间有没有电路板呢?

有电路板的,我是插在充电口上的,插上不转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拿出来单独充电看看

明天试试,主要是两个接口不一样,要另外接一个插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电池用完前可以带着人跑,那么电池问题不大,即便电池有问题,那么插上充电器的瞬间应该会冲一会电,哪 ...

插上就直接是绿灯,以前是红灯的,而且先插平衡车也是绿灯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电池坏了,见隔壁帖子https://www.shoudian.org/forum.p ... &page=1#pid18841816,替换法,买一个带 ...

谢谢,明天先试试直接充,如果不行按他的方法试试

网友:
还能玩,应该是充电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