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号AC1200——打造属于你的轻NAS

楼主(2020-08-30):
机子自身内置16G固态硬盘,我自己又插了块USB3.0的120G移动SSD,反正一直闲着吃灰,不如拿出来做个轻NAS,这样手机电脑都能使用,挺方便的哈,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多多指教。

图中左边为120G,右边为内置的16G

1,登录路由器,进USB应用程序——SMB服务器,启用后,点击最下面应用本页面设置保存,需要硬盘休眠可设定时间。

2,手机文件管理器可匿名访问,无需账号密码,电脑网络打开就使用。

3,另外,电脑文件夹地址栏输入\\192.168.123.1(如果改过,就用修改过的IP),也可访问。

4,如果在公共场合或个人隐私,需要账号管理,把USB应用程序——SMB服务器——共享模式,全部允许改为账号允许。

5,接着点击上方网络共享(Samba),先把默认账号anonymous权限改为No,右边+号全部打开,R/W R No分别对应读取/写入删除 读取 无法访问三个权限。然后点左边小人+号,新增一个或多个管理账号,权限自由设置,自用设最高R/W,保存后生效。

6,保存后,手机或电脑访问,需要输入你设置的管理账号密码。电脑文件夹地址栏输入\\192.168.123.1也可访问,别忘记了哦。

至此,内网轻Nas已完成,如果需要云存储外网访问,自个绑定花生壳或其它ddns都阔以滴哈。

网友A:
潘多拉
不过 7621 32+512

168的价格有点扎心啊

网友:
我的红米路由器和聚网捷路由器还有新路由3全部刷的老毛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潘多拉
不过 7621 32+512

去淘宝看看1.2版本新三路由器硬改全新的什么价,要便宜就去买几十块的二手货,花几百上千买华硕路由器,眼睛都不眨一下,一百多块买台全新的就扎心了,呵呵!

网友B:
老哥这是在哪儿入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这是在哪儿入手的

转转上面有卖的

网友C:
这种不怕路由器的u口输出电压不足,造成移动硬盘早夭?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淘宝看看1.2版本新三路由器硬改全新的什么价,要便宜就去买几十块的二手货,花几百上千买华硕路由器, ...

老哥这个话说的更扎心了。

网友:
好嘞  我去瞅瞅 看着还行哈  里面硬盘换换搞个轻度NAS用感觉也不错

网友:
N年前PT下载就是用这个方案,不过现在早不用了

网友D:
给硬盘搞个供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不怕路由器的u口输出电压不足,造成移动硬盘早夭?

12V2.5A电源,U口接的固态硬盘,功率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硬盘搞个供电吧

12V2.5A电源,U口接的固态硬盘,功率足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潘多拉
不过 7621 32+512

我 300+ 买的呢,心口不知道被扎了几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 300+ 买的呢,心口不知道被扎了几刀

在哪买的要三百多?我滴个神,大佬你牛皮,转转上全新只要一百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买的要三百多?我滴个神,大佬你牛皮,转转上全新只要一百多

网友:
荣耀路由+玩客云  也轻NAS啊  外网也不卡  关键下载太舒服了 迅雷加速快上天  基本保持12M速度

网友F:
奉劝大家千万不可以买这个垃圾产品,第一ac1200就是支持同ssid下1.2G的Wi-Fi传输速度,这是一个商家收购倒闭厂家华号的产品,5.8g有时候甚至不如2.4g的网卡速率!我在转转看到他卖,默认刷的老毛子的系统,看到硬件不错,买来试试,我和路由器仅一个墙之隔,有一扇门,有木门,距离不超过3米!之前家里一直用wayos做理由,dir-859的高通方案做纯ap,经常可以5g链接Wi-Fi网卡可以达到200-350M的速度,如果把ssid2.4g和5.8g改为同一个,当笔记本拿到859年前可以达到1.0-1.2G的网卡速率!他选择在转转上卖是因为转转不会以产品速度为由拒绝你退货申请!如果此时此刻有人购买了!赶快拒收!我在没做足功课的情况下草率了!发现其产品百度毫无任何使用反馈!期间看到物流速度慢借口拒收,被他反骂人品问题!当我给予他图片看网卡速率仅117M的时候,居然告诉让我测试500M宽带能跑起来、这个显示是假的!老毛子固件查看Wi-Fi速率234-500M波动、最低都是234M,并且我测试,笔记本位置不变,859和华号ac1200也在相同位置的情况下,测试并且通过一台台式机用局域网传输文件(飞鸽传书传送一个gho文件)速度永远150M以内!并且并不支持ac1200!即便拿笔记本在此破玩意儿面前也仅仅700-800!867偶尔达到!尝试刷高格也是一样!毫无任何改善!尝试找华号本身固件!发现官网和电话,微信公众号全部停止运营!必须前来曝光!你买一个k2p或者k2t官方固件信号都能比这玩意儿号!切记别上当!还所谓科普!一套一套的提供给平台接入!三无产品一个!贴吧已经有上当的用户21号说垃圾玩意儿!发图曝光!而我玩了一天看到这个用户发帖!我22号到货,没看到贴吧上当用户!就不应该是签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奉劝大家千万不可以买这个垃圾产品,第一ac1200就是支持同ssid下1.2G的Wi-Fi传输速度,这是一个商家收购倒 ...

s逼,AC1200,谁告诉你5g连接速度就要达到1.2g????自己蠢的跟猪一样,不懂就问,别在这丢人现眼。

网友:
这就是一个卖垃圾的商家哈,都注意了!同位置Wi-Fi和笔记本中间3米距离一个墙斜着还有门,和k2t相同方案的dir 859信号都能300-500兆,我有说3米隔墙可以867兆?可以跑慢1.2g?看清楚说的网卡支持1.2g速率不支持也罢5.8g信号速度不如同类产品50%还能睁眼说瞎话,转转平台二手除非拒签,或者商品外观问题破损,没有描述清楚、才可以退货,否则是不可能像咸鱼那样退货的。购买者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