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松下剃须刀(Panasonic ES6500)

楼主(2020-08-30):
老爷子的一个剃须刀坏了,奉旨拿来一番拆修。

使用5号电池2节,背后有三个螺丝。

里面有个小电动机,用万用表表笔测不通了。

电动机转子挺漂亮,应该是铜丝的。

主要是电刷接触不良,用酒精棉球擦洗油污后再重新点上黄油。

原路返回安装完毕,加电再测,电机已可正常旋转。

最后再把开关清洗一下,剃须刀已完美修复。

谢谢观赏!

网友A:
松下居然还有这么低档的货啊

网友:
那个电刷,是地地道道的易损件,如果有条件,更换一个,就又能用一段时间了,

网友B:
胡子多,我都用这种大刀网,松下这种剃须刀我是用充电的买过3把,这电机铜刷不耐用,偶然买一个玩具电机,发现塑料后盖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松下居然还有这么低档的货啊

可能是山寨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松下居然还有这么低档的货啊

虽然低端,但是刀片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胡子多,我都用这种大刀网,松下这种剃须刀我是用充电的买过3把,这电机铜刷不耐用,偶然买一个玩具电机, ...

好主意!这样可让工厂倒闭。

网友:
这种用起来效果还行,就是没有剃下来胡茬存储仓,胡子剃下来随着刀片的旋转到处飞,感觉很脏的,现在基本都淘汰了。

网友(2021-08-28):
看不出有啥技术含量

网友:
很小时候我爸也有这种,没有飞利浦好用

网友:
这是剪毛球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