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做工一流的行车记录仪Navman mivue 580,拆解求鉴定是否索尼传感器

楼主(2020-08-30):
前两天发了正在用的小米米家行车记录仪(一代),提到想换个做工质量好一点的记录仪,后来了解到Mio这个品牌的记录仪全线2年保修,加19.9就能升级到3年保修,就到某鱼入了2台。

下手的型号是Navman mivue 580(Navman以前是新西兰品牌后被台湾宇达电通公司(Mio)收购,由Mio昆山工厂生产,大陆及港台型号mivue 588,588的彩色装饰条和电源键颜色有所不同是橙色),宣称使用了索尼传感器,今天到货之后立即验明正身。

正面外观与标签

国内相同型号588的参数(不同国家之前的配置可能会有些许出入,但没有大的差别):

内存插槽
MicroSD卡兼容扩展槽 (建议使用Class 6含以上, 最大支持32G)
屏幕
2.5寸电容式触控屏幕
镜头光圈
F1.8
输入/输出电源
Mini USB , 5V/1A
电池容量
240mAh
数字宽动态WDR技术
可调式EV值
有; 7段
麦克风
10秒延迟关机
事件录像
音效输出
尺寸
65.1(宽)×62.8(高)×36.5(厚度) mm
停车监控 移动侦测录像
有(停车中录像警示灯可开启),如需长时间使用,建议另行加装电源供应器
重量
97.8g
GPS轨迹记录
记忆卡储存配置设定
有(四种可选)
照相功能
录像中拍照
影像组件
SONY Exmor CMOS镜头(六片玻璃及一片红外线滤镜)、200万像素;镜头角度130度
G-sensor碰撞传感器
影音格式
录像格式:mov(H.264);影像分辨率:1080P(1920 x 1080);录像速度:30fps
动态预警GPS 固定式测速照相提示
有(可更新);双模式(一般预警 & 专利动态预警)

拆机过程略去不表,老版论坛里有538(大陆及港台地区型号,海外型号530)的拆机,里面大致介绍了拆机步骤,链接: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16282&page=1
或者懂FQ的坛友可以参考这个国外的568拆机视频:https://www.y不可t描述e.com/watch?v=NEAqEHR7q_g(链接请自行修改)

对着屏幕的主板一面
15年第11周出厂,wifi芯片用了金属屏蔽罩,外加两边的金属编织屏蔽胶带。

GPS模块
一块小板焊接+打胶固定。

主板另一面

芯片方案是AIT2013N,这个芯片应该比较古老了,以至于在网上查不到任何数据表,X宝上才卖三五块一颗。。

再来看传感器,说好的索尼传感器呢,一般不是都把传感器型号直接标在板子上吗,这一台标的GTW 18,而这个GTW 18在主板喷码上也有出现,所以应该是供应商标识。另一台标的跟之前坛友拆的538一样的PLOTECH 6,照片忘拍了,两台580标识生产商不同但接口和电路布局完全一样,板号也基本相同。
查了这个PLOTECH是一家台企,主要业务在电路板周边,应该没有传感器业务。
跟538的拆机贴仔细对比之后发现板号的确不同,538是CN 7330B1,580是C0 7630B2,接口形状也不同,从这一点来看传感器的确不一样,也许真的是索尼,但是还是没有传感器具体型号。假如真的是索尼,那么型号应该是入门的323或者322/222。

不知有没有专业的坛友鉴定一下这个传感器是否是索尼的,能指明型号就更好了。

传感器和镜头模块
用胶固定在前壳上,外加主板上一个弹片抵着,同时镜头上用一个金属片卡住,另一头用螺丝固定,防止松动。

传感器贴合镜头的面大面积覆铜。

镜头
6玻璃+1片红外滤光,F1.8视角130°,基座是金属的,用两颗螺丝固定在传感器上。

镜头外壳乍一看像塑料的,划了一下螺纹发现是铝合金的。

这一枚镜头轻微发霉了(机器应该进过水,主板的2颗固定螺丝都锈了,这应该是镜头发霉的主要原因),另一台完好,这一台就作为备机吧。

电池
网站上参数标注的电池容量是240mAh,实际上是富基电子的802035 500mAh带NTC三线电池,跟粗粮记录仪一代的电池供应商、线数都一致。外面用纸包裹一层然后两面双面胶。
电池和传感器镜头组件,用一个金属片做屏蔽,传感器部分的金属屏蔽片再双面贴绝缘胶,只露出弹片触点和插接座空间。

最后是显示屏
一根显示排线,一个触摸排线(全屏触摸)。

显示排线除靠近接头部分对柔韧性有要求,其余段采用双层金属编织屏蔽(后面白色部分)。

所有的排线都有锁定装置,很窄的触摸排线也不例外,外加绝缘胶带固定,本贴匆忙未能体现。

这台15年出厂的机器撕开贴纸检查过电池没有鼓包,应该还能用,另一台14年出厂的已经鼓包了。
通电未插卡的情况下机器发热就比较大,还能做到这么稳定提供2-3年保修感觉很神奇。

之前不确定国外原版固件能否自动对时,到手测试了一下时间可以选择手动或自动,自动模式下可以指定时区。
在窗台定位和对时都没问题,显示行驶轨迹基本也是没问题的了。

跟前面拆的粗粮记录仪做个对比的话,这台芯片、镜头都不行,也没有wifi,但是多出了GPS和触摸屏(米家记录仪一代看似可以触摸实际上只有4个位置固定的触摸按键),做工更是一流,要求不高的话凑合用。

回头有空了再分享装车效果。

感谢各位观看。

网友A:
传说的东西就不要迷恋了,珍惜好货远离垃圾山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说的东西就不要迷恋了,珍惜好货远离垃圾山货

一看就没有认真看贴,官方明确标识了索尼传感器,只是板子上没有标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看就没有认真看贴,官方明确标识了索尼传感器,只是板子上没有标注。 ...

2楼是水贴的不用管他,有时候回答是挺好但多数时间回答的乱七八糟。

传感器是索尼imx322传感器,200w像素 1080p输出,支持hdr,夜晚拍照效果还算不错的,但最终效果还要看主控的算法和调校

网友C:
索尼感光片不错,可惜的是镜头小了点,可以试试换更好点的大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是水贴的不用管他,有时候回答是挺好但多数时间回答的乱七八糟。

这个主控比较古董了性能也就那样,随手测试了一下码率比手上在用的采用AIT8328的米家一代低一点,只有13.5Mbps,米家的是16Mbps。

请问如何看出是322而不是323的,或者说是否确认为322而非323,之前网上查过这俩型号虽然很接近但是323的像素数还是啥指标只有322的一半,价格也便宜一半不知真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索尼感光片不错,可惜的是镜头小了点,可以试试换更好点的大镜头。

晚上在折腾固件,后来发现有一个电池鼓包了,录了3分多钟之后再开机就开不起来了,插电也不行,后来刷了更新的台版固件才行。明天有空了把固件传上来。

换镜头是不是还要手动调焦,看台湾网友换个这个牌子记录仪的镜头,说调焦比较麻烦,可能跟镜头底座螺丝孔距只有18mm有关,必须调到比较精准才行,想换有有点怕麻烦。
不知调焦可有什么方便的方法不在车上就可以调好。

网友D:
帖子一发闲鱼涨到60了,做工不错,就是不知道录制的录像效果啥样,视频有gps跟时间水印没。好几家在卖,估计代工厂流出来的不良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帖子一发闲鱼涨到60了,做工不错,就是不知道录制的录像效果啥样,视频有gps跟时间水印没。好几家在卖 ...

卖家手上一共就4个,刚开始是要的560,后来看到有580又换的580,跟他说毕竟索尼传感器效果应该会好点。买完当天不久就调价60了,到手发帖是第三天的事了。看来你也关注好几天了啊。

买的时候580某鱼只有他们家有,机器不是工厂流出来的,就是国外流回来的二手,成色只有七八成新,昨天发完贴去看已经卖完了。

在家里试了看不出具体效果等回头装车再试,不过镜头角度太小了只有130,在考虑换镜头。

原版固件视频右下角有机器型号、速度、经纬度信息,后来重刷的台版最新固件也有。

截图上因为在室内所以没有定位信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主控比较古董了性能也就那样,随手测试了一下码率比手上在用的采用AIT8328的米家一代低一点,只有13. ...

322和323实际效果上基本没差别,最大的区别就是封装形式,323是裸晶封装,322是陶瓷基底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2和323实际效果上基本没差别,最大的区别就是封装形式,323是裸晶封装,322是陶瓷基底封装 ...

太专业了,感谢科普。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家手上一共就4个,刚开始是要的560,后来看到有580又换的580,跟他说毕竟索尼传感器效果应该会好点。买 ...

这还真是好东西,这水印可有用了,特殊用途防伪,时间也是gps同步的,精确度高。多谢楼主的截图

网友E:
我车上两个,一个是飞歌科视的替换后视镜那种,镜头镀膜有点花了,但是胜在稳定,三年了没死机没卡机,存储也正常。
另外一个是飞歌导航专用的usb协议的,这个广角好,但是夜视一般般。也很稳定。
之前自己做了几年汽车精品,各类记录仪接触的很多,质量参差不齐,死机卡机坏卡的最常见。

网友:
我的是亿络安霸a21027高清不漏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车上两个,一个是飞歌科视的替换后视镜那种,镜头镀膜有点花了,但是胜在稳定,三年了没死机没卡机,存储 ...

看来飞歌的质量可以啊,都能这么稳定,也许本身我这个质量也不差是RP问题吧。

记录仪死机卡机的原因很多,最常见的应该就是高温、电池老化、内存卡不兼容,还有一些应该是固件自身缺陷。

前述问题相对还好解决更换对应硬件,做好散热或者重刷固件,我这个问题得懂硬件维修实在是没法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索尼感光片不错,可惜的是镜头小了点,可以试试换更好点的大镜头。

感谢这么晚了回复另一张贴,因为主要是这台机器换镜头就在这个帖子里回吧。

淘宝上不限品牌搜"M12 镜头"很多都是F2.0的,搜:M12 F1.8 镜头"结果就变得很少。

兄弟了解这么多品牌一定是行业内的专业人士,皓龙的确有F1.8的大光圈镜头,比如有一款2.8mm F1.8的镜头,视角标注的是140°,同时又在数据表里给出了1/2.5,1/2.7,1/3三种感光尺寸下的视角。这个镜头在1/2.7下是140°,到了1/3又变成了125°

是不是一般的标称镜头视角都是对应1/2.7感光尺寸的,对于这个机器的镜头兄弟有什么更换建议,主要是不是换成视角更大的就行。

但是视角似乎又跟焦距相关,焦距越小视角越大,2.5-2.8这个焦距段看了一下视角基本都在130°-140°之间。

之前的米家记录仪是160°的刚好能拍到两根A柱感觉视角很宽敞,而2.1mm左右的才能达到150°,要想达到160°估计得1.9-2.0mm了。

在几家店看的过程中了解到镜头外壳材质也有不同,有塑料的,也有铝合金的。一开始以为这台Mivue的镜头外壳是塑料的,刚才专门又看了一下发现是铝合金的。

又想到一个点,传感器等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更换角度更大的镜头,是不是视频的清晰度会下滑一些,因为视频码率一定的,拍进去的东西多了就只能牺牲清晰度了。
当然有得选择的话还是广角的更好,损失一点清晰度也是值得的。

总的来说,看下来一圈发现镜头匹配比想象中要复杂,中途想打退堂鼓了,尤其是没找到F1.8的靠谱的商家,后来发现皓龙有才准备继续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索尼感光片不错,可惜的是镜头小了点,可以试试换更好点的大镜头。

刚才跟皓龙镜头1688店家沟通了一下,人非常和气,有问必答,还发来了镜头产品表。
怕麻烦他们误以为是企业采购,就明说是个人买一个自己用,对方还是很客气,最后说可以送一颗2.9mm的镜头先试试看只要付运费就行,不过我还是坚持给他们转了镜头的款。

镜头规格:
焦距2.9mm,靶面1/3",5MP,F2.0,TTL 14,1/3"视场角140°,5G+1IR。

店家说1/3"的可能会有暗角,但是实在没有其他合适的1/2.7"或者1/2.9"的镜头。
另外刚开始对2.0的光圈有顾虑感觉小,店家的意思是光圈虚标的很多1.8和2.0
实际影响没那么大,买镜头只要看准靶面,TTL,视场角度这3个参数

过两天回来看看效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来飞歌的质量可以啊,都能这么稳定,也许本身我这个质量也不差是RP问题吧。

记录仪死机卡机的原因很多 ...

新款的飞歌也不行了,也是公版模具方案多了。
多数记录仪还是发热大,其实跟内存卡关系不大,差的记录仪你用三星闪迪正品卡也是不耐用的。
早期机器都是内置锂电池,后面全改了法拉电容。
我的是接常电,acc控制,所以没有内置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款的飞歌也不行了,也是公版模具方案多了。
多数记录仪还是发热大,其实跟内存卡关系不大,差的记录仪 ...

用公版模具和方案是竞争激烈为了降低成本吧,确实也难。

是的记录仪总体发热都比较大,比较考验软硬件设计。

网友:
    去年某鱼倒是买了个Navman660,只能刷入618的固件,看镜头还不是索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