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破头也没明白,工具插头设计成这样究竟图个啥?

楼主(2020-08-30):
有缺口。干啥的,我记得好像是欧标的插头,是卖不出去外国清国内库存还是有别的用意?我看有不少国内的电动工具是这样的,比方我买的一个国内品牌的220v电钻

用这种普通的插头不好嘛,像上面的圆形有时候插线板插孔间距不够大的还会挡到旁边的电器插头插进插孔

网友:
你是没看见带地线的插头吧 地线是个洞,大概是兼容?

网友A:
这种插头的奥秘在于安全,因为生产用的电动工具都有危险性,比如电磨、电锯,当你在检修或者严禁插电的时候,你可以用根铁条把插头穿过凹槽绑起来,意思是告诉别人不要随便把这个插头插上电。这俩孔跟漏保的防合闸限位孔很像

网友:
估计是为了兼容,给欧标地小丁丁让位吧。

网友B:
沿用德标插座设计
但是德标都是两个圆柱配合两个圆孔
这个设计能进到插座的凹陷处 靠外形配合卡扣,
固定很牢固不易松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沿用德标插座设计
但是德标都是两个圆柱配合两个圆孔
这个设计能进到插座的凹陷处 靠外形配合卡扣,

这个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沿用德标插座设计
但是德标都是两个圆柱配合两个圆孔
这个设计能进到插座的凹陷处 靠外形配合卡扣,

给咱国标插线板用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插头的奥秘在于安全,因为生产用的电动工具都有危险性,比如电磨、电锯,当你在检修或者严禁插电的时候 ...

个人赞同这个解读

网友:
是不是本身带了地线圆柱头?因为在国内销售考虑 国情后自行掰掉了这个圆柱头,然后一坨胶堵上完事?

网友C:
兼容法标,可能欧盟的多见这种园脚底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兼容法标,可能欧盟的多见这种园脚底插头

这是方便内销转出口的节奏么

网友:
出口转内销片税的吧,电商海外购嘉实多壳牌英文机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