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 机顶盒一般用什么模式的分辨率呢??

楼主(2020-08-30):
大师们一般用什么模式的呢??

家里是移动200MBPS的带宽......

12.5+12.5=25M/S

不知道抵抗的住4K电视的流量吗?

大师们一般用什么模式的呢??

网友A:
想多了,网上资源最多1080p,4k资源很少而且都要花钱吧。4k 30HZ不卡吗?

网友B:
根据你电视机支持最大分辨率和刷新率去匹配设置

网友C:
所有液晶设备只有一个原生分辨率和刷新率,我都设这个。(我的电视机和主显示器当然是4k60)
4k片源挺多的,我已经有好几百G了

网友D:
这个你得问电视

网友E:
电视最大支持多少就设置多少

网友:
如上面所说,看显示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多了,网上资源最多1080p,4k资源很少而且都要花钱吧。4k 30HZ不卡吗?

现在就是4K 30hz 的啊......一点都不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电视机支持最大分辨率和刷新率去匹配设置

俺知道......

就是不知道哪个模式好.......

都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液晶设备只有一个原生分辨率和刷新率,我都设这个。(我的电视机和主显示器当然是4k60)
4k片源挺多的 ...

大师你说的就是最佳分辨率是吧??

不清楚啊....

要看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你得问电视

电视不会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视最大支持多少就设置多少

都不清楚.....

要看说明书啊.....

网友:
设置自动匹配最合适

网友:
国内的网络流量视频都是极度缩水的,网飞亚马逊的4K流媒体都是一个多小时十几G,国内的都是三四G,国内压缩技术好咯?
真要看4K就老老实实找片源下载到本地再看,去下个真正4K的片子,看过以后再看机顶盒所谓的4K流媒体,简直是笑话。

网友:
1楼说的对,你想多了。
没有4K的片源,只是弄个4K的高分辨率界面没有任何意义。
hdmi连接就设置720P或1080P,三色线连接最高也就576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