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怎样设置量产才能把新增坏块转移到原厂坏块里?

楼主(2020-08-30):
IS903怎样设置量产才能把新增坏块转移到原厂坏块里?
我试了选上或不选"不扫描原厂坏块"没有作用.

网友A:
不扫描原厂加慢扫就可以了吧

网友:
不可能有这操作,要么使用原厂的,要么使用自己做的。你说的那个选项就是使用自己扫描得出的坏块表

网友:
原厂的是 芯片生产完厂家检测的坏块

网友:
原厂是出厂时写死的,你改不掉
片子量产完有新增,或者后续出现新坏块,全部丢丢新增上了

网友:
使劲的用就行了,有新增太正常了,会自动替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扫描原厂加慢扫就可以了吧

为什么扫描是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扫描原厂加慢扫就可以了吧

我的扫描是灰的,不能点,版本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扫描是灰的,不能点,版本不一样?

可以修改配置文件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扫描是灰的,不能点,版本不一样?

换1.25版本

楼主:
我有些二手闪存, IS903量产软件读出原厂坏块数与量产后读出原厂坏块数不同, 通常是量产后读出原厂坏块数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