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上的小音箱坏了.....不知道坏在哪里.....大师们看看......

楼主(2020-08-30):
电脑上的小音箱坏了.....不知道坏在哪里.....大师们看看......

问题在图片上.....

大师们看看啊.....
原装电容是16v 2200UF.....

拆下检查容量很正常......

电脑上的小音箱坏了.....不知道坏在哪里.....大师们看看......

网友A:
喇叭可以测量线圈阻值判断,这板子上零件很少应该不难修

网友B:
维修这个,用信号注入法或者干扰信号注入各输级输入端,从后级往前级检查,几分钟的事情。

网友:
量一下喇叭线圈有没有坏?如果喇叭没问题的话,用信号注入法测一下U1,U1应该是低音功放IC,用螺丝刀碰中间电位器的中间脚看看喇叭有没有电流声?

网友:
用单杠8,美菱充电台灯29,干粉灭火器5,32G电脑U盘9,

网友C:
有两个按钮,不知查了没有

网友D:
先检查一下电位器,这货容易坏

网友:
低音炮喇叭好像连U1芯片上,应该是数字功放芯片,8脚的那个,可能芯片挂了

网友E:
就那么几个零件。可能性比较大是喇叭、电位器,再就是功放芯片了

网友F:
指针万用表R*1档,两只表笔或者一节1.5V电池正负极,触碰喇叭两端、能发声则正常、不发声则喇叭损坏。不坏逐级信号注入法向前查。

网友G:
线,线,线。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H:
根据信号流程,用电压法检测各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可以测量线圈阻值判断,这板子上零件很少应该不难修

谢谢大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修这个,用信号注入法或者干扰信号注入各输级输入端,从后级往前级检查,几分钟的事情。 ...

温大师.......

俺是个文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两个按钮,不知查了没有

检查了......

不过还是再检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检查一下电位器,这货容易坏

好多脚的不会检查.....

3脚的都是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那么几个零件。可能性比较大是喇叭、电位器,再就是功放芯片了

还有个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指针万用表R*1档,两只表笔或者一节1.5V电池正负极,触碰喇叭两端、能发声则正常、不发声则喇叭损坏。不坏 ...

俺用5v电源测试过....

俺都吓了一跳.....

差点得了心脏病.......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线,线,线。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线检查过......

都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根据信号流程,用电压法检测各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不是很会....

估计要查芯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