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索尼WM-EX610磁带随身听修好了

楼主(2020-08-30):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0319

之前求教过大家,琢磨了两个晚上,终于修好了,原来是自动倒带切换轮磨损了,后面从另一台EX650拆过来用了,安装好,一切正常

网友:
没看明白,咋回事呢?

网友A:
恭喜老大成功修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老大成功修复了

又要放着吃灰了

网友:
这应该是大后期的机子了吧,超高集成度了

网友B:
手里有同款,就是0.5mm的皮带不好买了,用0.7mm的皮带,工作电流大了15mA左右。

网友C:
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找配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找配件了

只能这样了,配件不好找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手里有同款,就是0.5mm的皮带不好买了,用0.7mm的皮带,工作电流大了15mA左右。 ...

换0.7的皮带后速度会变快,要调一下电机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换0.7的皮带后速度会变快,要调一下电机速度

比对相同的歌,觉得速度没什么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对相同的歌,觉得速度没什么差异。

用手机酷狗之类的播放器放相同版本的歌试试呢,如果都是用换过皮带的随身听来试不一定感觉的出来

网友:
我也两块钱买了个索尼的磁带机,但是换个皮带至少得10+以上了,想想还是算了。

网友:
坏了哪个齿轮也没说明,坏的齿轮有没有特写

网友(2021-05-23):
是继电器控制的那个黑齿轮吗?

网友:
手头的一个615一个610也是有这问题。抽空拆开检查一下

网友(2022-11-25):
没介绍修理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