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洋XQG60-L932S怎么拆内桶

楼主(2020-08-30):
13年买的三洋滚筒洗衣机,这几天洗衣声音明显变大,网上查了,是轴承的问题,刚好今天有空,折开洗衣机看了看,后面轴承流黑水,喷出的黑液放射状洒到洗衣机内壁上了,肯定是轴承的问题了,可是拆完后面的传送带后,这个轴死活敲不进去,内桶也就取不下,请问大神,我该怎么做呢?

拆之前

拆之前

拧松了螺丝

拧松了螺丝

就这个轴往里面敲不进去

就这个轴往里面敲不进去

网友:
力不够 上颗螺丝大力出奇迹

网友:
找块厚实点的木板/条

把木板垫在轴头上, 再上大锤,一顿锤(地动山摇的那种气势), 边锤边转动内桶

上拉马,拉出大小轴承

网友:
大力出奇迹,不过桶子带减震的,往往大力也没奇迹,外筒拿下来,轴端螺栓拧上去,然后使劲往地上怼,怼个三五下就能出来了

楼主:
谢谢大神们的帮助,我找了个铜块垫着,多敲几锤子就下来了,目前轴承已经换好了,运转的声音一下子宁静了,世界 和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