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使用钢丝轮抛光,需要穿上厚衣服么?

楼主(2020-08-30):
据说高速旋转时,碎屑能扎进皮肤里。要做好防护。

网友:
钢丝会飞出来。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防护是肯定要的,需要一套工作服,或者破衣服,还有就是眼睛
抛的时候主要是那种热的火星,容易给衣服烧一个个小点,还有就是粉尘,铁削也会有,但由于使用角度问题,都会抛向你的右前方。

网友:
扎进皮肤2、3MM深,体验过

网友:
亲身体验,保护好脸,钢丝有时会甩到脸上

网友:
钢丝轮装角磨机使用,易断丝且震动剧烈。干完活最好拿强磁浑身吸一遍断丝,衣物上很容易残留钢丝,最好还是加调速器低速使用以减少、减轻断丝、震动。

网友:
防护服护目镜一样都不能少。命要紧!

网友:
装这个拆掉铁皮护罩    你弄个黄纸壳中间割一个 横竖都是5厘米的十字  然后把电源线和手砂轮穿过去  穿过的位置多出来的不要剪掉 手抓住刚刚好

黄纸壳大小大概为最小  30 X 30 厘米 包你好用   避免暗器     注意黄纸壳别推到太前面容易被钢丝吃掉  也容易挡住风口

网友:
用这个危险,还是用千叶片吧

网友:
护目镜,口罩.就这两样,已经打磨过许多锈件.

网友:
飞到脸上是角度问题,但是头部保护好了腿部可能会扎上一片,所以防护也很重要

网友:
加了防护会更安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教。

网友:
1688搜索黑金刚角磨片。替代钢丝碗。

网友:
这玩意儿超过3000转必甩针,穿厚实点带防护眼镜和口罩

网友:
护目镜一定要的,穿个不要的烂裤子就行,能扎得裤子上净这玩意,但一般扎不到肉上.不能穿紧身的.

网友:
我拿这个东西刨墙壁腻子,就带个头盔。

网友:
用工具唯一一次受伤就是这家伙所赐,还好只是擦伤,但伤口也看着很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