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conair热风枪拆机

楼主(2020-08-30):
从咸鱼搞了一个conair热风枪,手感质量不错,就是看不到螺丝,

问了卖家几次,才终于拆开了,下面是拆解步骤:

1. 第一步,用尖嘴钳将头部的圆形盖子和网小心取下来,如图所示,

第一步

 第一步

2. 第二步,用手将尾部的圆形盖子小心取下来,很容易拧下来,如图所示,

第二步

第二步

3. 第三步,用一字螺丝刀将机身侧面沿缝隙撬开即可,如图,

第三步

第三步

开机后即可看到内部,可更换电线或取件diy,祝大家好运

网友:
看上去不错,能PM一下价格和地址吗?

网友A:
多少钱入的?这两天准备搞一个玩玩,能把芯片吹下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入的?这两天准备搞一个玩玩,能把芯片吹下来吗?

咸鱼搜索卖家,东北拍卖,即可
一个不到15元,挺值的,自己接线即可,120~220V可调,温度应该不会太高,我觉得不会把芯片吹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入的?这两天准备搞一个玩玩,能把芯片吹下来吗?

咸鱼搜索卖家,东北拍卖,即可
它是拍卖的,自己拍下来按规则拍卖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咸鱼搜索卖家,东北拍卖,即可
它是拍卖的,自己拍下来按规则拍卖就行

多谢,我看过了,就是普通的热风枪,我要能吹下来芯片的。

网友:
15元能买到类似的成品了。

网友:
那么好做工无敌了

网友(2023-10-10):
能吹下来芯片不。我准备搞一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