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修剪,终于用上千兆了

楼主(2020-08-30):
网购了个二手千兆网卡,听说5类网线跑千兆没问题
就用以前的网线,结果只能百兆跑,设置成千兆直接就断网了
又改回了自动识别,但有的时候也能识别成千兆,证明还有戏
然后就是缩短,减掉一米,不行,那就再减0.5米
剩下四米的时候,终于能识别了,这下省了一根6类网线的钱。

第一次用超过百兆的网速下东西,果然够快,比本地用USB传移动硬盘还快。
就是这速度上来了,下东西的时候不能干其他的,硬盘太忙了

网友A:
也不能跑满千兆吧

网友B:
可以考虑升级硬盘了,目测好像硬盘的IO成了瓶颈

网友C:
12tb不够的。。。。。那就一机柜。。。。。。种子吧

网友:
先买个8T存着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能跑满千兆吧

我家是200M宽带,但是实际测速,最高下载能到35左右
再快硬盘内部复制都也就这速度了,到硬盘极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升级硬盘了,目测好像硬盘的IO成了瓶颈

恩,我硬盘内部复制文件也就40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tb不够的。。。。。那就一机柜。。。。。。种子吧

这种大文件留种子基本没啥用,过了热度基本就是0速
不如那些1,2个G的小电影,始终能有一些速度。
赶着看赶着删

网友D:
确定不是水晶头的接触不好的问题?
如果只能4米跑千兆,怕不是线是铁丝的
毕竟铜的100m也能千兆。

网友:
普通8根线的就能跑千兆了。

网友E:
网线太次,正规的超五类十来米跑千兆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定不是水晶头的接触不好的问题?
如果只能4米跑千兆,怕不是线是铁丝的
毕竟铜的100m也能千兆。 ...

接触肯定没问题,原来6米多,比较绕弯,偶尔能识别成千兆
估计就是网线质量比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线太次,正规的超五类十来米跑千兆完全没问题

网线年头多了,都是10多年前单位剩下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差可能

网友:
下载速度太快,机械硬盘会忙不过来,下载软件会报错,下载失败。
100M光纤时还不太明显,升级到200M就经常出现。

网友:
要么是水晶头接触不好,要么恰巧剪断的部分有断路~

网友:
楼主的网线有问题才会跑不了千兆的,我家里十几米的超五类跑千兆很稳定。跑千兆本来就不需要六类线,六类线是跑万兆的。
不过网上有人实测过一条59米的超五类线跑万兆也没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是200M宽带,但是实际测速,最高下载能到35左右
再快硬盘内部复制都也就这速度了,到硬盘极限了 ...

磁盘阵列组起来!

网友:
提高下载读写速度,最好的办法是加大内存,建一个内存盘,将下载文件和下载缓存,全部放到内存盘上去——内存盘的速度,比NVME的SSD更快,而且不伤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是200M宽带,但是实际测速,最高下载能到35左右
再快硬盘内部复制都也就这速度了,到硬盘极限了 ...

电信300M用360测也才28MB/S~大侠哪家的网啊

网友:
你的什么破网线呀.

只要是质量好的铜线,几十米上千兆也很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