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开卡工具或帮忙开卡

楼主(2020-08-31):
折腾了好久,实在是没法子了,搞不定,请高手指点或者邮寄帮开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了3281!没找到合适的工具,大哥那有不?

试试这个,慧荣3281的黑片工具。支持列表里有8t23
密码为空,直接进入即可设置。
如图进行设置

网友B:
我来帮你吧。加我qq:343786152

网友:
ISP不要指定,用系统默认匹配上的就行。

网友C:
如果自动匹配不上,那么
ISP手工选择SM3268ABISP-TBiCS3.BIN这个

网友D:
3268开这个有点发挥不了

3280 3281都可以的。推荐3280,发热量也不大,修改两个文件就可以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自动匹配不上,那么
ISP手工选择SM3268ABISP-TBiCS3.BIN这个

大哥,用你的方法开到9000多秒还是嗝屁了!

网友A:
新版工具
T0117版
过程:打开工具→scanUSB(扫描)→debug(调试)密码:1111→erase all(全部擦除)→setting(设置)密码:320→如下图进行设置
修复U盘进行如下设置
低格量产128G U盘需要大约12000秒,耐心等待
量产成功后如需写入大镜像文件进行如下设置

量产+烧录镜像成功后,如下图所示   U盘+CDROM

依旧失败,可私信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帮你吧。加我qq:343786152

热情的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工具
https://share.weiyun.com/f3oPCE57]T0117版
过程:打开工具→scanUSB(扫描)→debug(调 ...

谢谢大哥!刚才看到,很具体,我明天试试!今天太晚,有结果该诉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工具
https://share.weiyun.com/f3oPCE57]T0117版
过程:打开工具→scanUSB(扫描)→debug(调 ...

大哥还是一样啊!您帮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还是一样啊!您帮看看。

好的,
看一下有没有打开“write CID”,打开它,否则会显示check info block fail。

把“main flow setting”页面选中“Erase Info”

再把“capacity setting”里面选FIX,并调成“MIN=0MB   MAX=128000MB”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私信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
看一下有没有打开“write CID”,打开它,否则会显示check info block fail。

大哥!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68开这个有点发挥不了

3280 3281都可以的。推荐3280,发热量也不大,修改两个文件就可以开了

能给个工具链接吗?我试试!谢谢!3281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还是一样!

这搞不好是颗粒的问题了,或跳线错误。如果这是你diy的U盘,那么这颗粒不建议用326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搞不好是颗粒的问题了,或跳线错误。如果这是你diy的U盘,那么这颗粒不建议用3268 ...

上了3281!没找到合适的工具,大哥那有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搞不好是颗粒的问题了,或跳线错误。如果这是你diy的U盘,那么这颗粒不建议用3268 ...

或者用什么好点!不用3268的情况下。请指点,谢谢

网友:
太牛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慧荣3281的黑片工具。支持列表里有8t23
https://share.weiyun.com/2iOIl8Du]密码为空,直 ...

谢谢大哥!用你的黑片工具开卡成功!虽然速度不是很理想,也很满足啦!谢谢!加个好友,以后有问题可以请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