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厨房定时器闪屏+蜂鸣声音变小问题的处理方法

楼主(2020-08-31):
家里厨房用的定时器,做饭的时候做个倒计时提醒很方便,可以为蒸锅和马勺提供全方位保护。昨天做晚饭发现,倒计时结束开始哔哔哔提示的时候,屏幕字符随着哔哔哔的声音同步闪动,而且哔哔哔的声音也小了很多。

开始以为是电池没电导致的这个问题。

测了一下,电池可以,没啥问题,估计又是老毛病犯了。

拆开,板子这面就一个32.768的晶振,话说这种定时器的晶振用的可能是最便宜的那种,实测2~3h的误差就有好几秒,好在这种定时器使用范围一般在1h以内,问题不大。

极简的板子,除了两颗贴片电容,就一颗三极管用来驱动蜂鸣器,其余的都在牛屎里

老毛病的问题所在,这种拨动开关里面接触不良,定时器每天在蒸汽和油烟里苦苦煎熬,各种烟熏火燎,内部触点很容易氧化变脏。解决的办法就是往里面滴WD40猪大油,然后往上拨动20下,往下拨动20下,总共40下就好了

顺便用95%酒精清洁一下按键板的导电橡胶

装回去原地满血复活,继续放厨房对其进行烟熏火燎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
勤奋的楼主,让骚版来点赞

网友:
看图说话吧!

网友:
大晚上不睡觉发帖子

网友:
掐指一算:全是晶振惹的祸!

网友A:
印度神油表示很受伤

网友B:
元老的WD40大法就是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度神油表示很受伤

手里好几个这样的定时器,都是时间久了开关不良,掐住鼻子往里灌猪大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老的WD40大法就是妙。。。。。。。

定时器平时靠后背磁铁吸附在油烟机上,工作环境恶劣,需要定期补充猪大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时器平时靠后背磁铁吸附在油烟机上,工作环境恶劣,需要定期补充猪大油 ...

以后就称元老”猪大油大婶“好了。。。。。。。

网友:
低成品的东西他相应地用了低成本的方案,这种小厂出来的物理拨动式小开关品质很差的,当然,低成本的产品用这种开关也就算了,有些高级别的产品也用这种开关,那就是坑。

网友:
这个定时器跟老铁的头像真匹配

网友:
这种做工太差了,还是买贵的放心多了

网友C:
哈哈为什么是40下啊?41下就不行吗?超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为什么是40下啊?41下就不行吗?超额了

40下可以达到最优润滑除锈效果,39和41属于临界阈值

网友D:
直接短接开关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短接开关怎么样

可以,就是不能关机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就是不能关机了

日常做饭不关机,周六日出去吃可以抠电池,一周抠一次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日常做饭不关机,周六日出去吃可以抠电池,一周抠一次电池

抠电池麻烦,还是改锂电吧超长续航

网友:
引用 楼主:
抠电池麻烦,还是改锂电吧超长续航

好啊,下期题材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