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东洋1.5匹空调挂机维修

楼主(2020-08-31):
最近运气差,前二天换了电脑CPU供电电解。
中午刚吃好饭在看电脑,楼下老婆叫:客厅的挂机送出的风没有房间里的冷,我看后调低温控听不到启动压机的继电器吸铁声,心想这次彻底坏了。因为这二台是当年全国最破的空调,是02年开始用的,用得很厉害的,白天压机是不会温控停机的(三间房一起打空调,房门大开)。早有准备了,18年又在其它房间装了二台松下。

挂好钳表,开机400多毫安,说明内外机风机都运行了,等几秒后听到继电器吸铁声,电流直接26A,10秒左右压机双金属片保护,电流又是400多毫安。
那只有拆外机再确认,启动电容如是好的?压机就废了。

运气又回来了,电容开路

马上TB下单,买松下30UF 22元

电容容量准确不难,阻抗越小越好那才是品牌该有的。阻抗偏大是运行发热的主因。

开机后电流变化:413mA----16A(这表子是看不到峰值的)---3.2A---4.8A---4A----4.4A(正常运行)
内机开始送冷风了。女儿过来骂我了,又不想买新空调了。

运行15分钟后断电,马上去摸外机电容外壳没啥温度。盖好外壳收工。

这里的坛友大多有电桥,搞定阻抗小菜一碟。
而专修空调的或许都没听说过:阻抗和电桥。
启动电容和滤波电解坏的主因就是阻抗变大,发热后再增大,再升高温度最后.........。

没电桥的可串个100W灯泡接220V看亮度。
上机运行一段时间后,手摸定性胜于电桥。
应该专修空调的就是懂也不会这么做,好像他们都备着一整箱启动电容。现在人工费贵,上门收200--300元是很有良心的。不少都说压机坏了。
良心大大的坏了。

网友A:
说实话这么多年应该换新的了, 换变频的,温度比较舒适, 说不出来,反正不一样。

网友B:
偶家外机在窗外墙上,如果坏了偶可没胆量去拆
等牙膏ing

网友:
我都想骂你不想换空调了。。。。。这么老的空调了   哈哈

网友:
我的原则也是:故障容易处理就不用换新机了

网友:
散谈先生双省买新空调了,无论数码之家,矿坛,38度都能看见先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这么多年应该换新的了, 换变频的,温度比较舒适, 说不出来,反正不一样。 ...

睡房一定要变频,舒服。
定频吹在身上吃不消,

又买二天松下的,还是定频主要坏了自己搞得定

再买考虑变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睡房一定要变频,舒服。

我办公室是老空调,很多年的老格力了,确实很凉好像有点冻, 住的地方是变频的, 感觉那个凉不是冻,是凉凉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家外机在窗外墙上,如果坏了偶可没胆量去拆
等牙膏ing

自己不要搞,最多室内挂个钳表,知道大致问题找人搞。

我4台全放在楼上阳台外的宽沟里, 栏杆是铁管,人在阳台内慢慢搞。

网友C:
我2000年的老夏普1.5匹还用得好好的呢。。。前几年也就换过一个启动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2000年的老夏普1.5匹还用得好好的呢。。。前几年也就换过一个启动电容

你2000年的老夏普真的用料比现在的好。

要我更不换了。

网友:
我家那台老空调也是换上松下的电容!~质量比那些假的格力专用电容强N倍!~

网友D:
旧论坛有松下电容真假辨别帖子。
中国有好几家。知名的电容生产企业。都已经上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旧论坛有松下电容真假辨别帖子。
中国有好几家。知名的电容生产企业。都已经上市了。 ...

谢谢

这方面我不熟, 不知这个是否真的。 目前运行正常

网友:
修好那个心情比买新的还爽,什么会一点就是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2000年的老夏普真的用料比现在的好。

要我更不换了。

是的。
前几年担心缺氟找楼下修空调的上来充氟,一接上压力表人家直接说:压力一点都没少根本不需要充氟。后来换电容时开盖后说里面用料做工是真好。。。就现在外机的喷涂层还是成色很新的毫无锈迹,但室内机的塑料壳已经黄黄的了。。。
可惜,上海夏普现在已经没有空调生产了,好像!

网友E:
一台1995年的春兰1.5匹挂机,出风口风帘都不会动,用手掰方向,到现在还好好的,你说气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前几年担心缺氟找楼下修空调的上来充氟,一接上压力表人家直接说:压力一点都没少根本 ...

看电流和外机大小头的干湿就是知道是否确氟

这里的坛友一般没有压力表,也不建议爬出去测,再说测压力也是有损测试。而测电流我们拿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台1995年的春兰1.5匹挂机,出风口风帘都不会动,用手掰方向,到现在还好好的,你说气人不? ...

家人不在意,春兰老货真的很好的,等坏了再换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人不在意,春兰老货真的很好的,等坏了再换新的

房子在出租,不坏的话就不要动它了!还真是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