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新手自做时钟供电+RX8025T的PCB分享

楼主(2020-08-31):
刚刚学习使用立创EDA2天,纯新手小白,把用洞洞板做的板子画出来分享给大家,高手轻喷~
特点:
1.双电池供电,但互相隔离杜绝互冲电,延长工作时间,不断电更换电量低的电池。
2.双XC6206模块,为RX8025提供3.0V供电,另一路为1.5V(或3.0V)时钟供电。
3.添加3296W可调电阻(型号:W205阻值2M欧),改善时钟屏幕显示过黑的问题。
原理图:

2D预览:

网友A:
一点小建议,直插原件换到背面去至少可以给pcb节约三分之一,另外走线尽量不走垂直,主要是不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点小建议,直插原件换到背面去至少可以给pcb节约三分之一,另外走线尽量不走垂直,主要是不美观 ...

好的,好的,谢谢建议

网友B:
PCB布线不能走直角和锐角,不符合布线规范,特别是高速电路,会产生尖端放电
最上面的104,类似的电容应该要紧靠IC引脚放置,可以把电阻放远点

网友:
BAT54c你用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布线不能走直角和锐角,不符合布线规范,特别是高速电路,会产生尖端放电
最上面的104,类似的电容应该 ...

谢谢提醒,已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