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费力拆开台电X80H,结果维修触屏失灵失败了

楼主(2020-08-31):
一直当电脑用的一台双系统平板:台电X80H,以前在帖子里也露过几次面
突然出现半边触屏失灵,不能点击了,加上好久前开关键和充电U口就接触不良,趁着修好两台进水手机的东风,拆了检查一下

这机机外观还是不错的

背面是铝壳

型号啥的

用画图测试触屏失灵区域
上部2/3全都不行了,奇怪的是上部左侧一绺有还可以

不知道是不是排线接触不良
拆吧
没螺丝从U口开始扣,塑料模具精度高,扣得紧密,花老半天才开盖

背壳,铝板注塑的

铝板还做了CNC

再看芯子

上部是主板

中间是电池
15年生产,106x105x29,高压的,容量不详

下部是两喇叭,屏蔽贴下估计还有东西

再看细节
主板上空了好多件
这里是SIM卡处理部分,左侧KEY和USB KEY是外接键盘口?

这是SIM卡槽位置

GPS模块空焊盘部分

WiFi模块

同时应该包含了蓝牙

小小的天线

天线边上的耳机孔和U口

前置摄像头

触屏软排线
待会再搞它

HDMI D接口及主摄像头
话说这俩摄像头简直就是渣,拍的照片惨不忍睹

触屏边上还有只小螃蟹

中间屏蔽罩只有BIOS芯片露了出来

楼下继续看细节及折腾

楼主:
侧键部分,这个也待会搞
板上大面积的是预留的3G模块?

屏线座

电池焊点,还带热敏电阻

把屏蔽罩也抠开看看

CPU,Intel的阿童木

深圳佰维的闪存
质量应该不行,反正机顶盒上的早已经坏了

三桑的内存

看外围,这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

顺便给它们涂点便宜硅脂

主板翻过来

贴了不少导电和绝缘胶带

喇叭也拆开看看
还是有个小箱体的

导电胶布下原来是印制板看着是屏的电路

U口看着没虚焊,估计又是插太多,前边脏了

还是加焊一下,U口里面再用酒精洗刷刷

再拆掉侧键

是有点痕迹,简单擦擦

把触屏排线也擦下,回装
结果还是一样

后来再拆,打算检查触屏,结果把电池掰弯了都没把屏拆出来,算了

装好,切换到安卓,屏划到这个位置再向右就不行了
看来也不是系统问题
网上说有骚尼的软件可以修复,下下来平板却运行不起
还有打火机法什么的,不敢试

这次失败了,彻底失败了,估计是物理损坏,换触屏是不可能的,一辈子都不可能的

请教大家,还有什么办法能不能再挽救一下?

网友A:
我拆烂几个平板 跟手机了  不过精神可嘉

网友B:
这个平板只能跑个xp win7还可以,配置太差,反应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拆烂几个平板 跟手机了  不过精神可嘉

你这是跟它们有仇呀!

网友C:
台电就是个烂货,不能碰!
N年前也买了台,功能齐全,指标好看,但没一个好用了,信号差,摄像头只能说的摄像头,音质差,外接都音质差,电子差,屏幕差,,,,吃灰

网友D:
跟排线无关,就是触摸屏坏了,换屏才行

国产atom平板有一个算一个,做工都跟垃圾一样,还在用做mp3的思路和工艺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建议扔了或者弄个mini-hdmi转接线当视频机

网友:
台电的确很垃圾了,做工差到掉眼泪

网友:
n年前看便宜也撸了一个台电平板,内部做工烂到惨不忍睹,元首这个也不例外,系统开发就是个半成品,触屏在离地10cm的高度跌落,没看错只有10cm,然后触屏从中间横着裂了一个大裂子,外屏玻璃根本就是普通玻璃,连半钢化都不是,更别提康宁玻璃了

网友:
很早之前,冲着安卓平板便宜,买了台电四核的,结果新买回来就有bug用不了,然后就是玻璃屏幕容易裂,最后就是在抽屉里面沉睡了。最终还是买了水果mini:lol:

网友:
平板只有ipad;前几天买2019也就2250还送壳膜。

网友:
曾经也有个台电的,没怎么用,保修期内电池就报废了。然后京东售后说没有备件了。直接退全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平板只能跑个xp win7还可以,配置太差,反应慢

这平板出来就是win8.1,后来升级成win10了,浏览网页挺流畅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电就是个烂货,不能碰!
N年前也买了台,功能齐全,指标好看,但没一个好用了,信号差,摄像头只能说的摄 ...

当年也是被外观和价钱骗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型号是台电X80PRO。可以加装第二个USB母口。已实现一边充电,一边otg。
我的触摸屏是插着TF卡拆后盖时忘记拔出卡导致触摸屏损坏。
目前吃灰中,楼主这个看似也可以引出第二个USB接口

网友:
这种物理的坏,估计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排线无关,就是触摸屏坏了,换屏才行

国产atom平板有一个算一个,做工都跟垃圾一样,还在用做mp3的思路 ...

哦哦,折腾完偶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

网友:
软排贴芯片 。。。。垃圾啊

网友:
开始用着确实好,后来发热越来越高,死机频繁,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平板只能跑个xp win7还可以,配置太差,反应慢

这个只支持UEFI,不支持MBR的win7 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