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一款能测量手电钻电池,锂电锤电池容量的万用表?

楼主(2020-08-31):
求一款能测量手电钻电池,锂电锤电池容量的万用表?我百度了一下,百度上说电池容量无法测量?这是真的吗?

网友:
万用表是没法测量的,只能用库仑计。积分电流和时长。

网友A:
老兄,你要知道容量,是要放电的,满电,放电完,测出放出的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你要知道容量,是要放电的,满电,放电完,测出放出的电量

你说的我都听不懂。有没有通俗容易一点的办法?就是充满电,然后使用?看能用多久?我一电钻充满电的电池,感觉一下子就用完了,大概不停的用,20分钟不到。  某韵的25V锂电钻。

网友:
容量叫安时  安时  安时   安时要计算的,可以人算或者机器算

网友:
电池电用完了,充电的同时测量,如果能用usb充电,买个usb tester能简单的测量,不能用usb就得楼上说的库伦仪,便宜的两三百

网友:
楼主,我倒是希望你能生产一款“万能”表!!普通的万用表只能测电压、电流、电阻、电容、二极管压降、通断,高级些的还能测量频率、占空比、

网友:
电池容量是AH也就是安时,是以放大电流大小和时间计算的,简单讲就是100AH电瓶放大电流是10A的话就是100除10等于能用10小时,所以要知道电瓶容量就需要一个固定放电电流乘放电时间计算。不能像测电压一样直观马上出结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都听不懂。有没有通俗容易一点的办法?就是充满电,然后使用?看能用多久?我一电钻充满电的电池 ...

充满电,淘宝上买个容量测试仪,大约100元内够了,接上放完电,就知道容量了

网友:
电池容量=电流x放电时间。电池的容量用安培·小时为单位,A·H。小电池有标注mah,看标注就知道电池容量,当然山货,旧的容量会比标注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都听不懂。有没有通俗容易一点的办法?就是充满电,然后使用?看能用多久?我一电钻充满电的电池 ...

自己买几颗18650的动力电池换上试试,搞不好这几颗电池比你的机子都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