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群联PS5008 nvme主控目前是否有解决方案?(已解决)

楼主(2020-08-31):
一块512G金士顿NVME的固态,朋友拿过来让帮忙看看(现在已经是我的囊中之物)。
先看看本体

症状是写保护状态,对盘里所做的任何数据更改,在重启后都会还原。

尝试用txbentch做安全擦除,提示不支持的设备。

金士顿的toolbox不识别。

颗粒丝印:FB12808UCT1-61

猜测是东芝的颗粒,但什么制程还不清楚。

目前的思路是:如果能有工具修复,尽量修复;如果修复不了,只能搬板了。

请大神们指点迷津。

2020.9.2 13:20更新

好心坛友帮忙开卡成功,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扁鹊三连
现在无治具开卡也就3111和3110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扁鹊三连
现在无治具开卡也就3111和3110可以吧?

我在想,有没有啥曲线救“盘”的方法?

网友B:
快递给我,免费帮你开卡

负责来回运费就可以了

要是想修复就PM信息给我,我把地址给你。我可以开卡

网友B:
这种情况重新开卡就能用。但是有一个情况没法重新开,就是坏块数量过多的条件下...

这种情况就两种因素比较多见:
1、坏块数量变多了,触发固件的机制,进入写保护模式了。

2、颗粒PE次数到了设定条件,进入保护只读模式

如果是因为固件BUG,是直接就没法读取或其它故障SMART错乱等。这种只读状态,已经是相对比较下能接受的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递给我,免费帮你开卡

负责来回运费就可以了

那就有劳大兄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重新开卡就能用。但是有一个情况没法重新开,就是坏块数量过多的条件下...

这种情况就两种因素比 ...

这是个什么主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扁鹊三连
现在无治具开卡也就3111和3110可以吧?

3110也能无治具开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什么主控啊

PS5008,上面不写了么

PCI-E 3.0 x2速率。是比较特殊的玩意,兼容性比较差(主要是过渡产品,所以有些机器根本不支持它)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有劳大兄弟了!

已经把地址发给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已经把地址发给你了

大佬厉害了,这个都可以开。
我也有一个,,因为没办法搞,已经拆颗粒搬板了,拆的是4颗128G的bics4,上3111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厉害了,这个都可以开。
我也有一个,,因为没办法搞,已经拆颗粒搬板了,拆的是4颗128G的bics4,上3 ...

有治具都可以开。工具到处都有,缺的是治具

这没什么神奇的,也不会拿来引以为傲

反正都是DIY相互帮下忙,不靠这个挣钱

5008 5007都是短命产品,哎...

网友:
上2263xt,我搞过一个,主控一样,群联封装的bics4颗粒,完美开出!

网友:
有没有试过刷固件?好像金士顿是有新固件的,实在不行就群联公版固件,只是不太好找。

网友:
已经重新开卡成功了。用的公版固件

如果还是无法正常用,修电路。先换电感,不行再换电源IC。如果会用示波器,就少走一些路

这种电源IC容易坏,可以买拆机的。其实就是Richtek的IC,定制的。具体的型号嘛...xxxx86D

网友:
东芝的98 3C 98 B3 76 F2 08

4CE单颗粒,共16CE

网友D:
跑一下测试如何,这玩意和2263XT比起来哪个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跑一下测试如何,这玩意和2263XT比起来哪个更好?

不是一个定位哦

2263XT是支持PCI-E 3.0 x4的,PS5008是PCI-E 3.0 x2的

而且5008是DRAM设计,2263XT是Dramless设计。所以2263XT要拿PS5013-E13主控来比较

PS5007 5008只是过渡产品,基本已经end of life了(支持它的机器太少了,有些机器根本不能识别和使用)

E12S基本和2263EN差不多,E12基本和2262EN差不多,E13T基本和2263XT差不多一个定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个定位哦

2263XT是支持PCI-E 3.0 x4的,PS5008是PCI-E 3.0 x2的

2263XT基本上和2258XT一个德行,颗粒上去都众生平等,缓存跑完之后的写速度简直惨不忍睹,不晓得这个5008掉速会掉到什么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2263XT基本上和2258XT一个德行,颗粒上去都众生平等,缓存跑完之后的写速度简直惨不忍睹,不晓得这个5008 ...

不掉速主要靠堆CE: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