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大家烧过多少万用表保险丝?

楼主(2020-08-31):
本帖仅讨论正常使用过程中烧保险丝的现象(如负载电流突增),而不是电流档捅220那种低级错误。

本人用的优利德UT33B+买来差不多有一年了,烧过两次200mA保险丝,一次是测充电电流烧掉的,还有一次是测小夜灯电流时烧掉的,然后直接接铜丝了,打算淘宝撸几个优利德原装保险丝,但运费实在是伤不起。

网友:
很少用到电流档,一般是电压电阻电容二极管档用的多

网友:
不是普通的玻璃管吗?为啥非得原装呢

网友A:
从来没有烧过,一般只用电压档和二极管档

网友:
200mA保险丝, 用的多的一天烧了5个

网友:
1年烧一个把。万用表平均一天用2个小时

网友:
1年烧一个。万用表平均一天用5分钟

网友B:
自己拿0.2A的自恢复保险做一个就好了啊,就拿原来坏的玻璃管保险,在外面焊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来没有烧过,一般只用电压档和二极管档

我从1993年买第一个万用表开始,一直到现在,也是从来没有烧过。

网友:
从来没有烧过

网友:
有一次测完电流忘了换表笔烧过一次,此外再没烧过。

网友:
用了十几年万用表没有烧过保险

网友:
用得少没烧过

网友:
正常使用从没烧过。
有过一次没有实验室电源用普通电源,负载端有短路测工作电流烧过一次。
保险丝测试曲线烧过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拿0.2A的自恢复保险做一个就好了啊,就拿原来坏的玻璃管保险,在外面焊上就可以了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E4%BF%9D%E9%99%A9看看这个你还敢用自恢复的

网友:
没烧过保险的不是好电工

网友:
没统计过,反正一年买两盒保险丝

网友:
过年时候,还烧了一个4a快速保险
玩了十多年,烧过四五个保险吧

网友:
我很少烧保险丝,因为很少测量电流。

网友:
我的UT33B烧过一次,不过里面的保险是F315m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