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 79元九阳电磁炉 大功率旋钮式 C21-SX827

楼主(2020-08-31):
三级能效  最低能效  非节能!!

线圈直径仅12CM(120MM)

完结

网友:
现在的电磁炉真便宜,几十块就可以买到新的,还是牌子的

网友:
大牌子也没用,里面已经严重偷工减料了

网友:
这个线间电容器容量真TMD的大,8微法

网友:
看内部,只能说能用一下

网友:
以前的电磁炉馅大,现在的馅小得可怜!跟买包子一个道理!

网友:
这是纯垃圾一坨屎

网友:
功率估计就1千瓦,1500都困难

网友A:
谢谢分享,第一次看到用旋转编码开关的。这个是如何显示工作状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第一次看到用旋转编码开关的。这个是如何显示工作状态的?

通电时响1声(滴),火焰图标处红灯亮。
转到最大时,再响1声(滴)。

网友:
还能再省一点吗?

网友:
美的电磁炉也已全线陨落。
涂铜色全铝线盘,小小的散热片,几乎全贴片元件,
维修困难,烂也就扔

网友:
国货价格越来越低,越作越烂,没有底线了

网友:
我认为同一个牌子的电器,有高低贵贱多个型号。
想要好的,就买贵的型号

价格这么低的型号,说明这个品牌也在角逐低端市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第一次看到用旋转编码开关的。这个是如何显示工作状态的?

粗粮家开的先河,好看不耐用,易损坏寿命短

网友:
买爱庭吧  200块 双igbt小功率不间断加热

网友(2021-02-15):
价格战真的回给用户带来实惠吗?当然不是。带来的是劣质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