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组48v锂电池

楼主(2020-08-31):
买了一组锂电池,充不进电,拆来研究,大神教一下怎么改造修复一下。
保护板

电芯4并  13串   52颗

保护板铝片我拆下来了

电池检查有2组  0v,无电压,其他都是3.5v
看着几个电池底部好像漏液了。。。

扒开里面底下漏了。。。负极已经开了

这是拆下的8个电池。。都是底部炸开了,这个电池并没有循环过,保护板线都没有剪开,这样子很奇怪,是不是保护板坏了

楼主:
准备拿这个三星的电池替换,不知道行不行,查原来电芯是比克 18650ck  3000mah 3c  电芯这个三星查好像也是 3150mah   3c的
然后这个电池骨架中间还有4个空余的是不是可以再加4个进去做14串  ,58.8v这样是不是就能用原来铅电池充电器58.9v的 充电了

网友A:
要么保护板有问题,漏电,要么电池自放电,一个拉胯一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保护板有问题,漏电,要么电池自放电,一个拉胯一组。

这样说我可以再买个14串保护板了保护板也不知道怎么检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说我可以再买个14串保护板了保护板也不知道怎么检测。

14串?48v是13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串?48v是13串啊

我是想14串不就58.8v了么,可以和48v铅电池通用充电器了,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4串?48v是13串啊

我就用的14串 现在电瓶车可以50公里的速度 我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838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14串不就58.8v了么,可以和48v铅电池通用充电器了,不知道行不行

不可以通用的  有58.8  充电器卖的  锂电池和电瓶车充电器不一样好像  现在好像3A的58.8就28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用的14串 现在电瓶车可以50公里的速度 我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 ...

厉害厉害,保护板需要买多少a的
我车也不大, 控制器450w,这组电池主要外挂增程用,铅电池不打算拆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就用的14串 现在电瓶车可以50公里的速度 我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 ...

看了您的帖子,放电池的位置不会进水吗?防水怎么做的?我之前自己改电池也是放在了脚踏板位置,过坑的时候会有水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您的帖子,放电池的位置不会进水吗?防水怎么做的?我之前自己改电池也是放在了脚踏板位置,过坑的时 ...

就用绝缘纸严实的包裹起来的  开了小一年了  还不错  最近换了个电瓶车 放到新的车里了  可以开50公里的速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厉害厉害,保护板需要买多少a的
我车也不大, 控制器450w,这组电池主要外挂增程用,铅电池不打算拆掉。 ...

我买的88元的嘉佰达  40A  14串 现在好像板子便宜了  现在都有带蓝牙功能的板子 可玩性更多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88元的嘉佰达  40A  14串 现在好像板子便宜了  现在都有带蓝牙功能的板子 可玩性更多了呢 ...

比如我这个帖子,哈哈,我们好像是同款车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89209&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