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车用打气泵大家有好的推荐吗?

楼主(2020-08-31):
想买个气泵,不知哪种便宜耐用

网友:
小米那个90迈的挺香的 活动150左右能拿到 青春版没用过不知道 原来用的无线的 过热连接件打断了

网友:
买了个200左右的,还算可以,都说金属气缸散热好,我用的不多

网友:
买个好点的脚踏式的没问题。

网友A:
风劲霸,弯弯品牌

楼主:
这玩意儿偶尔用一下23百元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劲霸,弯弯品牌

太贵了,这个牌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儿偶尔用一下23百元值吗?

用过就知道,值的!!!

网友:
带储气罐的打气筒,16寸胎,捅十下气压能涨0.1Bar,气温变化时补气很好用。
有人会说胎瘪了会累屎。我想说,胎瘪了应该换备胎而不是想着去打气。
至于还有人说打气筒不能打汽车胎的,不予争辩,那样会侮辱自己的智商。

网友:
都不如打气筒好用

网友:
买了就用过一次,打气很快,打完气泵口很烫手,价格500-,仅供参考

网友:
之前发过帖子问,
结果没什么好推的,不好的有几个,
一个是尤利特 303,一年用了没几次,就坏了,拆开白瞎了里面的好气缸;另一个是米其林4387(京东自营),到手只要拧上气门就不停的漏气,充了几分钟,成功从2.1气压变为1.9,漏的比打的还多,显示屏还显示5的气压,垃圾级别。

最后大家建议是直接上张大妈家,看什么时候有推荐那10几20的泵,买一个用就是,反正都是用几次就坏,别浪费钱

网友:
以前买过上汽通用随车附赠的那种。一直用了10多年。体积很小。没拆开看。

网友:
买个二手米沃奇的,有劲

网友:
这个倾好用的,自己还改装加了两个风扇吹气缸

网友:
风劲霸T100,好用

网友:
我就用的高压打气筒 号称可以打8个压  稳定可靠   虽然有时候在外面用 看起有点S B:loveliness:

网友:
大有5940,值得你拥有。

网友(2020-10-10):
买的是某宝的非常爱车的一年多了  前前厚厚用了几次  目前没发现有问题

网友:
最便宜的就行 你最多就补补气 要啥自行车 够用就行 我看优惠淘里面的双缸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