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入住后家里卧室边角的地板踢脚线用什么胶贴安全?

楼主(2020-08-31):
都是短的,不好打钉子,所以脱落。玻璃,免钉胶  都甲醛多, 至少干四十八小时才安全可现在都住人了   用网红双面胶么,热熔棒?

网友:
免钉胶 别的都扯淡

网友:
免钉胶就行,对于甲醛不用太恐惧,看量,你觉着你躲过了这里,没躲过去的多的是,躲过去甲醛还有一堆voc呢

网友:
直接粘墙面上吗?一般墙面什么胶都是白搭

网友A:
墙不走起粉的话,可以试试蛋清,这个环保无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墙不走起粉的话,可以试试蛋清,这个环保无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墙不走起粉的话,可以试试蛋清,这个环保无醛。

发霉,到时候霉的一塌糊涂。

网友:
抠掉 重做 只做地脚线

网友:
像上面说的,如果不好打钉子,就用免钉胶吧,前提是墙不掉粉...

网友:
冲击钻+涨塞,用胶都是骗人

楼主:
墙角基本是水泥,不好钉才用胶。。。。。  五六年了胶贴不住了

网友:
如果实木踢脚线用胀塞螺钉露头太大,建议气钉枪+专用小头钢钉,结实还不显钉子头,pvc的带扣件的就没所谓了

网友B:
如果你还没买踢脚线,建议考虑一下铝合金的,不用胶,一把冲击钻解决。

楼主:
烂木的都要贴  铝的更用不起  消费降级啊

网友:
外墙结构胶,

网友:
买条鱼去,大鱼,把鱼皮熬吧熬吧,那个厉害,就是有点腥

网友:
建议楼主用环氧树脂胶。但贴面要平整无污无尘。

网友C(2021-04-04):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还没买踢脚线,建议考虑一下铝合金的,不用胶,一把冲击钻解决。

貌似比较贵。
啥品牌的性价比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比较贵。
啥品牌的性价比高点?

我去年买的,香槟金拉丝,十块多钱1米,全淘宝也都是一个价,一个房间也没多少钱,而且自己安装很方便,接头、拐角都是配套的,如果是木踢脚线,没点技术是装不好的。实际效果是铝合金>不锈钢>PVC>木,商场医院写字楼基本上用不锈钢的,但是不锈钢装不好会变形,铝合金怎么装都是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