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33a+表笔短接电阻为0和fluke17b一样

楼主(2020-08-31):
大家有没有见过,是否和单片机有关,其实维修对精度没这麽多要求只是好奇,会不会单片机校正表笔清零,或是欧姆当分辨率低原因?

网友:
你这个0,水分有点大啊
可能短接后,还是负数呢
当然,也有可能表精确位数就这样了,够用就行,没必要折腾

网友:
欧姆档0位的问题看起来是仪器厂家和芯片厂家为方便使用,其实是为了掩盖接口和表笔偷工减料,还有的甚至有电路设计缺陷。设计制造精良的万用表是不必这么做的。17b不一样,没砍底数,是做到了小于100m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砍底数?

ut136b+的确是砍了底数,是这表最大的败笔

网友A:
测量1R电阻显示09/1.0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1R电阻显示09/1.0R

砍底数和相对值减底数不一样,这表不显示0.1Ω。用电阻箱就能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