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外机板维修

楼主(2020-08-31):
前几天在废品站看见一张空调外机板,10块钱买下,想自己维修试试,到家里细仔查看电路结构,想上电试试,但发现维修这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想让它工作缺少的东西太多了!少内机板或者检测仪,少外机电抗器,少压缩机,少风机,少传感器,没有这些就连故障代码都不能查,怎么办?板子拿在手上诀定上电试试什么工作状态,电抗器一边是整流桥,另一边是lGBT摸块,也就是PFC电路用的是lGBT内的开关管,是由CPU控制的,找一根线短接整流桥与主滤波大电容,等于绕开了摸块的lGBT,焊好线上电试验,主继电器不吸合,看情况像是电源没有工作呀!这样故障好像简单些,电源的主输出分两组,一组17伏另一组为12伏,17伏经7815为15伏,一组12伏经7805变成了5伏,5伏经三端稳压变成3.3,1.8伏,测量17伏与12伏电压,17伏变成了7点几伏,12伏变成了4伏多,看来问题出在电源的稳压反馈上,围绕431,光藕反馈周围找问题,发现一只18k的贴片电阻变小为4K3,没有小贴片,来只真插的换上,上电黄灯闪,主继电器吸合,绿灯亮起,分别测5伏,15伏正常输出了,没有工装测试,但我感觉应该修好了!!!

网友A:
说实话,我只看到了287的万用表,不知道你在量什么

网友:
光这CPU就不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我只看到了287的万用表,不知道你在量什么

三块万用表是焦点,量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用的什么工具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块万用表是焦点,量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用的什么工具量。

老兄慧眼

网友:
历害了,找台空调换出去,可以赚点酒菜钱

网友(2021-04-26):
美的变频空调外机主板通病。更换431周边分压电阻R404

网友:
楼主才是真正的大表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