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炒剩饭,这个目前真没办法开出来吗!

楼主(2020-08-31):
闪迪单颗512g.锁2ce,每ce8die,上2258xt买了两8die工具都没开出全容,只能开出一半,而且只能当移动盘用,gho完系统就不认盘!单帖双贴都一样!Memory兄弟远程帮我试了,也一样,没开出全容!开卡的情况是,短接能识别全部ce.而且ce锁定到1.3位置,换了芯片位置也一样,都是锁定到1.3位置,开完卡再识别ce只能识别一半,也就是说第3位ce无法开出!各种方法都尝试了,没办法!有大佬见过吗?

网友A:
看了下应是这个最接近了颗粒板子确定没问题吗?怎么CH1有错乱的
=Sandisk,256Gbit,SDUNBIEMM-32G(bics3)(8die)(58XT_S1)
Sandisk,256Gbit,SDUNBIEMM-32G(bics3)(8die)(58XT_S1)=45,49,9B,B3,7E,72,4,16,1952,12288,0768,02956,02672,01000,02,08,01,1,42,00,0,99,7F,11,0000,A2,00,00,20,20,25,10,00,02,00,00,00,10,1C,60,2,0,02,04,06,FF,01,05,3,05,0000,0000,7F,11,01,00,00,00,00,99,99,00,00,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应是这个最接近了颗粒板子确定没问题吗?怎么CH1有错乱的
=Sandisk,256Gbit,SDUNBIEMM-32G(bics3)(8d ...

颗粒确定没问题的!换了个板子,就没有乱码,那个乱码也不影响的!

网友:
闪迪的颗粒就是不咋滴,以后少买闪迪。

网友B:
虽然我不是很明白 闪迪的芯片 但是看你的描述 是1CE里面有8 DIE , 也就是你这个心芯片应该是2CE 16DIE ,  开这样的芯片 第一必须要PCB 板支持multi-LUN 模式, 你这个盘 的跳线 有点怪怪的 2CE 不能分部到2CH 里面去吗? 是跳不过去吗? 还是PCB 上的flash 封装和芯片不匹配? 还有开这样的盘也需要专门的FW 去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不是很明白 闪迪的芯片 但是看你的描述 是1CE里面有8 DIE , 也就是你这个心芯片应该是2CE 16DIE ,   ...

板子是没错的,原本就是这个板子,这个颗粒,原本是好的!手贱分成两个,开不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是没错的,原本就是这个板子,这个颗粒,原本是好的!手贱分成两个,开不出来了! ...

没明白你的意思, 什么叫分成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你的意思, 什么叫分成两个?

1t变两个50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