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夜晶电视开机10多秒自动关机

楼主(2020-08-31):
亲戚家的海信夜晶电视开机10多秒自动关机,过几十秒又开机。
铁皮后盖

有中音喇叭

电源板无可见问题

电源板背面

主板

主板背面

50度

12V

5V

24V

16V有18.66V,电压过高断电保护?

谁会修,指导一下。

网友:
电源板的大电容排查一下,看容量是否还在

网友:
我家的以前也用这现象,后来就自己好了……

网友(2021-01-03):
1、正常工作时主板power_on是高还是低电平?

2、主板power_on是高还是低电平?

网友:
以前遇到过,但不是电视机,这个故障在电源板可能性大,断开其他负载,看看各路电压是否正常,再认真看看电源板有没有那个电容出问题或是虚焊情况。

网友:
以前买过一块万能板,一段时间后就是不断开机关机,最后发现在一个按键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