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 led台灯调压电路求助

楼主(2020-08-31):
有一个明XX达的11W灯管台灯,拆了驱动到其它台灯用了,觉得其外壳也有用,就想再弄一台LED的台灯,12伏LED也找到了,但其调光电路想用手上的LM317原件组装一个,调试成功了,电压从8--12伏,LED从微亮至最亮,但烧了两个LM317,故求助万能的高手, 这个电路能行吗?如果有更合适的电路,请推荐!!

网友:
LED灯用调压供电不合适,不如用调整电流的电源供电。

网友A:
根据你这个变压器整流滤波后的电压选恒流驱动,如果在40v以下可以用pt4115之类的芯片,调光可以用555的pwm模式

网友B:
10块包油的 大牌子,买一个吧, 可调光,也是插电的,

网友C:
应该是亮了一段时间烧的,不是上电就烧的对吗。那就是过热烧的,你这个是恒压输出,LED刚亮起来的导通电压,和用个10分钟热起来的电压是不一样的,热了之后导通电压变低,电流就变大,然后稳压芯片就越热。建议换PT4115之类的开关型的恒流驱动器,也是支持模拟调光的

网友:
把317改成调节电流就行了

网友:
可调电位器建议和LED灯串联,LM317输出电压固定,注意电压别调太高,3个LED串联建议10V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把317接成恒流源模式,按照LED的工作电流调试好,只要输入输出的压差不超过最大压差就可以了,不建议用恒压模式驱动LED。

网友:
你的这个317的用法是调压模式,如果用317驱动LED,应该用恒流模式。如图的接法,驱动电流I=1.2/R。

网友:
9楼的图,如果改可调,还要串一个足够功率的可变电阻。楼主是烧了LM317,接成恒流方式保护LED,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电源电压高出LED和R的部分全加在317上,效率低容易烧。

网友:
rh6616+pt4115可以完美解决 rh6616负责触摸调光,pt4115负责led恒流

网友D:
9楼的图,看起来需要调节一个大功率的电阻才能调流,。实际上不好操作。你可以试试看把你现有调压的电位器并在这个电阻上也应该能调节电流,电位器抽头去317调整端

网友E:
怀疑317买到山寨的,以前用317组个稳压输出电源,短路什么各种使劲撸都没烧坏,317本身有短路过热保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亮了一段时间烧的,不是上电就烧的对吗。那就是过热烧的,你这个是恒压输出,LED刚亮起来的导通电压 ...

为了测试,亮了约半小时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这个变压器整流滤波后的电压选恒流驱动,如果在40v以下可以用pt4115之类的芯片,调光可以用555的pwm ...

变压器的最爱大输出14伏多点,没太大电压。有555的调压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块包油的 大牌子,买一个吧, 可调光,也是插电的,

真不想搞了,有点疲劳。有个链接才好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怀疑317买到山寨的,以前用317组个稳压输出电源,短路什么各种使劲撸都没烧坏,317本身有短路过热保护功能 ...

真有那么点,买也6个,只剩一个了,都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9楼的图,看起来需要调节一个大功率的电阻才能调流,。实际上不好操作。你可以试试看把你现有调压的电位器 ...

大功率调节电阻还真不好找。我用的这个可调电阻保存了有30多年了,军用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的最爱大输出14伏多点,没太大电压。有555的调压电路吗

led不要恒压,是恒流,你找pt4115的电路自己搭一个就行,要是想调光可以找其他的电路,比如说ne555的pwm电路(都直接可以在百度搜到)

网友:
楼主对LED的属性还不太了解,建议在LED前串个电流表观察,你会发现,LED灯的亮度变化不大,随着温度升高,电流却在变大,而输出电压一直是恒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