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这个主控怎么短接那个点可以安装系统

楼主(2020-08-31):
好像是 荣慧主控  SM223TF AC  这个DOM电子盘加密了

网友A:
感觉容量不会太大,不建议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容量不会太大,不建议折腾了

当然不大,上面那排似乎是mIDE接口的焊盘,工控机用的。

网友:
可以找找芯片的pdf看看 没见过这种主控

网友:
这个机器也真够老的了

我手头除了一个老机器是修机械盘的之外,其它都是新平台了

这么老的东西,还要来干啥

网友B:
这个好像cf卡的,老毛子网站上有cf卡的软件,你自己测试下。https://www.usbdev.ru/files/smi/

网友:
小容量的电子盘,软路由或者打鱼机上常见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容量不会太大,不建议折腾了

不能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cf卡的,老毛子网站上有cf卡的软件,你自己测试下。https://www.usbdev.ru/files/smi/

能给一个网盘下载地址吗? 不认识英文  下载那个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格式化

软件是有,怎么开卡,你得自己研究了,搜索了一下,这个主控都没几个人折腾的,用什么转接板可以开卡,也查不到,工具下载地址http://dl.mydigit.net/2011/01/53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是有,怎么开卡,你得自己研究了,搜索了一下,这个主控都没几个人折腾的,用什么转接板可以开卡,也 ...

这个卡切底 被我搞短路  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