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FirstChip(一芯)FC1178BC最新量产工具2020.07.17beta版

楼主(2020-08-31):
今天早上上班,同事扔给我个网上买的打着HP标的V250W的U盘,标称256G.说是不认了.寻思着量产救活看看.芯片精灵查主控FC1178BC,PID=FFFF,VID=1201,闪存闪迪32G.看到这感觉不对了,基本可以确定是个扩容盘.紧接着网上找量产软件,20170719版不认,20171130版不认,20161027的更不用说了,贴吧倒是有人的U盘用20200430救活了,搜这个版本倒是认盘了.量产直接报错,要求用新版,查询U盘信息显示原始量产信息用的2020.07.17,百度一顿搜没有,没办法到俄文网站usbdev.ru上找到了这个版本,版本号1.0.4.4.有要的自己下吧.

网友A:
我也有一个, 死活找不到量产软件,usbdev.ru 我只找到常规的量产工具,话说你是哪一个角落找出这个一芯的量产工具

网友:
呵呵,打到了,谢谢指引,有空把那个U盘试一下

网友B:
高级格式化,坏块过滤不干净,使用时注意文件损坏

网友:
256Gb,简称256G。没毛病

网友C:
大神,你的是怎么格式化的啊,我的用低级格式化4个多小时,提示6的错误,用低级格式化34秒就提示4的错误,求大神指点

网友:
我的是一芯64G的

网友:
大神能给我发下你的量产工具吗?samsonkulong@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你的是怎么格式化的啊,我的用低级格式化4个多小时,提示6的错误,用低级格式化34秒就提示4的错误, ...

低格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也报错,赶时间直接用的原厂数据还是高格忘了,直接就开出来了.刚刚那人叫我吧这个U盘发回去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 死活找不到量产软件,usbdev.ru 我只找到常规的量产工具,话说你是哪一个角落找出这个一芯 ...

一般百度搜不到我就直接用微软的bing搜索,搜的时候选择国际版,别问我为什么不用Google,以为Google在国内和油管,脸书都是不存在的网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级格式化,坏块过滤不干净,使用时注意文件损坏

高格原因是赶时间,首先先把U盘量产出来确定一下到底多大的盘,容量对了就不着急了,开完发现扩容盘直接退货了,无所谓坏块了

网友D:
修复坏U盘建议低格,低格时间与闪存设计容量大小成正比。8G大约40分钟,16G大约1小时,32G大约2.5小时,64G大约4小时。另外,我感觉3Dtlc颗粒低格时间貌似比2Dtlc短一点。量产失败的话,检查ecc值和容量值;我个人感觉兼顾速度与稳定的值是MLC<=6,TLC=12,3D MLC 10左右,3D TLC 10-12。如果颗粒质量不是很差的话,ecc不建议高于12(以前劣质颗粒,ecc开14,15 经常炸。而且某些好的颗粒故意开大ecc,量产出的容量居然减小,不知道什么原因)容量值建议开启预设的BIN值,如果想要开尽量大容量,可以在“固定容量”里输入0-(最大容量)(如:32G颗粒最大容量32768M)
另外,我发一下工具吧,楼主分享的版本,
不扣m币https://share.weiyun.com/25zMTIt ... weiyun.com/25zMTItq  密码:t5do5k
量产工具网址:https://www.usbdev.ru/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修复坏U盘建议低格,低格时间与闪存设计容量大小成正比。8G大约40分钟,16G大约1小时,32G大约2.5小时,64G ...

大神,你分享发的那个一芯的量产工具提示已经删除,能不能给我邮箱发下,samsonkulong@qq.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神,你分享发的那个一芯的量产工具提示已经删除,能不能给我邮箱发下, ...

好的,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25zMTItq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25zMTItq

谢谢大神

网友E:
请问,这个型号的颗粒2CB47C36AE04怎么量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型号的颗粒2CB47C36AE04怎么量产呢?

如果没有对应的闪存id,指定个b17应该就可以

网友F(2020-10-06):
引用 网友D:
好的,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25zMTItq

这个设定要密码,是多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设定要密码,是多少?谢谢!

密码为空,无需输入,直接点确定进入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