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只MLS 10W LED灯泡,汲取维修教训。

楼主(2020-08-31):
一只LED灯泡,不亮了,拆开看看能不能修一下。MLS品牌,原来是木林森。

胶粘,先用小刀沿边缘割一圈,一掰就开了。

驱动芯片。

典型应用。

灯板里面还有滤波电容。铝基板的厚度还可以,灯壳里面也有铝散热片,蓝色的压敏电阻是原来的,黑色的NTC是我后加的。一会再说维修的那点事。

另一面是整流桥。

小板可以拔下来。黑色热缩管里是保险电阻(已断)。

整流桥。

灯板。

背面。

灯珠,经测量是双芯灯珠。

维修过程:经测量,保险电阻断路,检查其他元件,无明显故障,换上一只黑色NTC电阻,串联100W白炽灯泡通电,LED灯正常发光,以为修复了,去掉100W白炽灯泡,直接给LED灯通电,只听一声爆响,灯罩已蹦飞,一看,NTC炸裂、原来并联在整流桥前端的蓝色压敏电阻也已炸裂。分析原因:可能是压敏电阻漏电,烧掉了保险电阻,换NTC后与白炽灯泡串联,压敏电阻漏电还不严重,也没有击穿,而直接通电,就产生了击穿现象,导致NTC炸裂,重新换一只保险电阻,去掉压敏电阻,修复。
通电发光。

功率。

这只LED灯泡做工还是不错的,看来使用的时间不是很长,压敏电阻漏电也属于偶然故障。
谢谢围观!

网友A:
这种牌子的确闻所未闻

网友B:
但是燈罩有沒有受傷啊?

网友:
看来应该先去掉压敏电阻会好些,说不定NTC不会烧。

网友:
木林森的,我记得以前这个是鞋子的牌子,现在这个牌子出照明了。

网友:
木林森不是皮鞋吗?也做灯泡?

网友C:
灯板上为啥有3个供电插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燈罩有沒有受傷啊?

当时试的时候灯罩没粘胶,指示扣上了,蹦飞了,没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板上为啥有3个供电插孔?

220V整流滤波地、高压正,还有低压滤波电容,地、低压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V整流滤波地、高压正,还有低压滤波电容,地、低压正。

谢谢,第一次见到接地的灯板

网友:
估计散热不够

网友:
估计之前受到过电网浪涌冲击,

网友:
做工用料还是可以的

网友:
9.2W基本上算是足功率了,估计发热量比较大。

网友D:
按道理压敏电阻短路应该烧前端保险呀,NTC本身也是防浪涌电流的,这一下烧了3个保护器件不应该,感觉电路设计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道理压敏电阻短路应该烧前端保险呀,NTC本身也是防浪涌电流的,这一下烧了3个保护器件不应该,感觉电路设 ...

保险电阻就相当于前端保险,已断,换的NTC。

网友:
高档电灯,压敏热敏都有

网友:
这类灯的散热是个问题:内腔小、再加上空气对流不好,没有经过老化的元件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木林森收购了佛山照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牌子的确闻所未闻

你小看了木林森,其实是个大牌子,木林森收购了欧司朗的灯泡的业务,木林森进军照明还是有一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