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据说这是史上最难拆卸后盖的华为手机型号

楼主(2020-08-31):
朋友的华为畅享7s手机总是充不上电,淘宝上买来配件和工具——尾插小板、真空吸盘和小改锥,并没带撬板一类的东西,该种手机后盖缝隙超级的细小,也不知道用啥东西能撬动它,后盖是塑料和金属的结合体——两端是塑料中间是金属壳,通过注塑成为一体,看网上视频,专门的手机维修人员都说很难搞,不知道坛子里有没这方面的高手能给参谋下

网友A:
屏幕和中框缝隙下手,并不是中框和后盖下手,后盖和中框连在一起的,是个壳

网友B:
加热,然后用手机膜切入缝隙,就可以慢慢的用膜切一整圈

网友C:
那么简单啊,哈哈

楼主:
刚吃完饭回来就看到这么多大师高手的绝招,小白再这真是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和中框缝隙下手,并不是中框和后盖下手,后盖和中框连在一起的,是个壳 ...

是的,找不到后盖缝,只有前脸机体的缝隙,太紧密,真是不好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然后用手机膜切入缝隙,就可以慢慢的用膜切一整圈

你这办法对付这样小的缝隙应该很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简单啊,哈哈

对我来说一点不简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简单啊,哈哈

用刀片吧,虽薄但没有强度,估计还没撬开自己先断了,里面拉莫多的卡榫不是白给的

网友D:
手机照片先给一个啊 ,如果是卡扣的,直接上菜刀,我不是开玩笑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照片先给一个啊 ,如果是卡扣的,直接上菜刀,我不是开玩笑的,好用。 ...

我看过一个24分钟的长视频,他具体的怎么撬也没细节的,只是是他也费了很长时间(足足十多分钟吧,只说是拽着吸盘用撬片不是从他通常的下面撬而是撬上面,劲大一点就可能撅坏塑料)

楼主:
现在用的这个华为畅享9s不太给力,有时还得用过去的海信手机拍照再蓝牙传过来,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然后用手机膜切入缝隙,就可以慢慢的用膜切一整圈

可是比手机膜更硬的刀片都不能奈何它呀,咋办,还撬断了一截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和中框缝隙下手,并不是中框和后盖下手,后盖和中框连在一起的,是个壳 ...

确实,它没有中框与后盖接缝,只能从前脸与中框的缝隙下手,可前脸塑料壳又薄又没强度,有一角边还被撬坏了,他这手机用得太马虎,屏都裂了

网友:
。。楼上的 都搞错了,这货拆机就要先从底部和顶部的塑料盖去掉才能见到中盖的螺丝的,中盖拆掉螺丝后是向后还是向前推就能提起了

网友:
我觉得,塑料盖是卡口的,从充电口那撬开,里面有螺丝

网友:
菊花手机做的很缺德,故意的,电池粘得全是胶,想换电池就要废屏幕,保内鼓电池的,售后也是连屏幕换了,还要用户自己掏钱,美名曰打折给你换了个新屏幕.

网友:
有的机型要先翘开这两个塑料片,螺丝隐藏的底下

网友:
这机后盖一体的.用单面保安刀片翘 很简单的.基本一分钟不到取下.要注意指纹排线别扯断了

网友:
从冲电口附近缝隙下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