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是什么发热元件?什么特性…可靠吗

楼主(2020-08-31):
氧化镁加热管,跟电饭锅那种发热元件不一样。

楼主:
电饼铛里面用的是这玩意吧,原来是干烧发热管,电热锅里面用的也是这个东西,电热锅太大了,想买来自己组装。。。

网友:
其实就是一般加热管吧,外面不锈钢管,里面没发热丝,氧化镁粉是隔离绝缘作用。

网友A:
氧化镁加热管? 不是什么新东西啊。氧化镁只不过是填充在里面做隔热绝缘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氧化镁加热管? 不是什么新东西啊。氧化镁只不过是填充在里面做隔热绝缘作用的。 ...

电加热锅就要么电饭锅,或者这种发热元件,有别的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