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自己更换防冻液也挺简单的,但是要有耐心。

楼主(2020-08-31):
我的瑞风m3,已经开了5年。
前不久刚把刹车油换了,最近有空就把防冻液也换了。
第一批小白鼠车主,原厂用的长效防冻液,
这次买的壳牌的,京东自营搞活动50元撸两瓶。

重庆地区,
冬季温度基本都在0℃以上,
买的-30℃的完全没问题。

发动机舱没清洗过,灰尘比较多。
放防冻液之前,记得把水箱上面的盖子打开。
最重要的一点,放防冻液必须是冷车,因为热车热水烫手啊!

在水箱右边的底部有个塑料的放水螺丝,
上面有个密封胶圈,
拆的时候别搞丢了。

瑞风m3发动机的防冻液添加壶,采用的单管设计,
不带回水管,这副水箱壶和循环水箱是一体的,
只能用泵吸,好在我还有个12v的隔膜泵,轻轻松松就把它吸出来了。
或者找根管子把它吸出来,实在没有工具就让他留在里面吧!

操作空间还可以,不是太狭窄。
放完之后,再打着发动机,让发动机加热,
等节温阀打开之后再放出发动机里面的水,
要注意看水温表的指针,
一般在第六条线的时候,就要关闭发动机,
正常行车水温针在第四线上

下面用盆接这,别到处洒。

接了有半盆水,下面开始添加防冻液。

必须要用到一个工具,漏斗,这样才好添加。
防冻液加的时候比较慢,细水长流。
加满之后捏一下上下的水管,里面有空气,可以加速缩短时间。
水位下降后再加,然后盖上盖子,打着发动机排空气,
记得副水箱也要添加防冻液到LF之间哦。

一定要注意观察水温表。
指针到这里之后(第六条线)就可以关闭发动机,
电子风扇到第四第五条线的时候会打开。

待冷却几分钟后,再打开水箱盖子,然后添加防冻液。
这个过程要反复操作4-5次,直到水温正常后就ok,
(正常水温是在第四线)

这个就是发动机正常的水温线。
直到它不上升后就说明发动机防冻液循环正常,
如果水温继续上升,一定要重复操作排空气。
换防冻液最主要的就是排空气,需要反复几次,必须要冷却下发动机然后再添加。

打开暖风开关,试试暖风,循环正常会有热风出来,出风口47度,ok。

全部过程用时30分钟。排放和添加都比较简单,
但是排空气的过程和次数比较多,必须要有耐心。

网友A:
防冻液不是只要添加纯净水就可以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防冻液不是只要添加纯净水就可以了么

应该不是.这样会降低效果.
起初可以添加,补一些.但是一般2.3年后,要整体更换.费用也不高.
能自己操作,需要时间,如果不行.上途虎之类也可以.

网友C:
最后要清洗一下,冷冻液有轻微腐灼的。

网友:
广东,基本近10年的车都是长效冷却液,只添加,没有更换,我几台车都是只是添加4s购买的相应冷却液,基本上一年副水壶就会掉到最低点,每年添加到最高点。

网友D:
还有冷却液千万不能自己加水,一加水就全部更换掉这个才是安全,现在发动机和水泵,大量使用铝合金材质,铝材跟高温水是有反应的,某些车水泵叶片消失就是加了水。虽然我们用的冷却液也有水,但是看清楚介绍里面的。应急情况添加蒸馏水,过后一定要换回新冷却液。奔驰的原厂和4s的是使用浓缩的要1:1添加蒸馏水也是有相应要求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这样会降低效果.
起初可以添加,补一些.但是一般2.3年后,要整体更换.费用也不高.
能自己操作,需 ...

第二辆宝马了,两本说明书保养周期都没提到更换冷却液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还有冷却液千万不能自己加水,一加水就全部更换掉这个才是安全,现在发动机和水泵,大量使用铝合金材质,铝 ...

4s店做保养检查发现冷却液少了也就是加点瓶装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4s店做保养检查发现冷却液少了也就是加点瓶装水

我花冠和三菱劲炫在4s发现冷却液少了都是加冷却液,而且免费,后来没去4s变成自己买了放着自己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花冠和三菱劲炫在4s发现冷却液少了都是加冷却液,而且免费,后来没去4s变成自己买了放着自己加 ...

乙二醇冷却液只会挥发水分,补冷却液会导致乙二醇浓度增加反而有害,4s跟你们说的冷却液很可能就是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要清洗一下,冷冻液有轻微腐灼的。

必须的,用清水把发动机舱清洗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花冠和三菱劲炫在4s发现冷却液少了都是加冷却液,而且免费,后来没去4s变成自己买了放着自己加 ...

5年了,放出来的防冻液感觉很好,没杂质,色泽也很漂亮。江淮原厂用的oat长效防冻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辆宝马了,两本说明书保养周期都没提到更换冷却液

没见过宝马,但是两本国产说明书,都是提到不能加水.一定要专用的防冻液,甚至指定颜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宝马,但是两本国产说明书,都是提到不能加水.一定要专用的防冻液,甚至指定颜色 ...

首先是不是长效型,其次是不能添加水还是不能更换为水,第三指定颜色是指不能混合用还是性能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不是长效型,其次是不能添加水还是不能更换为水,第三指定颜色是指不能混合用还是性能不够用 ...

首先里面没写.厂家只会在周期保养里,标注更换周期
其次能不能添加水,这个就不用抬杠了吧.是个正常车主都知道
第三,指定颜色冷却液,有可能涉及到保修问题,

网友E(2020-10-29):
我的10年没换防冻液  最近换的时候,发现防冻液快干了,只放出一点点。。。添加的时候一桶都加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10年没换防冻液  最近换的时候,发现防冻液快干了,只放出一点点。。。添加的时候一桶都加进去了  ...

不但没换,是10年都没添加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但没换,是10年都没添加啊。

快干了还能开,好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但没换,是10年都没添加啊。

是的是的,副水箱在电瓶和大灯之间靠下,没注意水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快干了还能开,好车啊!

几万块的东南菱悦,就是觉得开的时候松掉油门转速掉得很快,还有电子扇转个不停,怠速噪音大。换了防冻液后都好了,方向盘抖动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