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UT12B一支不能区分相线和零线又在塑料键盘上隔空都叫的电笔

楼主(2020-08-31):
在坛子里看到有人注册立创商城有表子送,结果我注册好没了。
经常会有短信收到,U盘优惠券等等,也没理他,就是全免费,还得出8元运费。
这次又来了40元券,看看也没啥好买,看到UT12B是用7号电的,想想买支吧,老眼昏花现在的新氖泡亮度真的太暗。

这支要卖39元多,差不多也能买个玩具表玩玩了

这东西放在屏幕前、电脑旁、手机适配器旁、开关盒外等等都能乱叫,以上都是二线插头设备,
如三线插头(带地线)设备隔空不叫。如带地线适配器连接的笔记本隔空不叫。

而墙内的暗线不叫,就是塑料电线管在墙表面的内有电线它不叫。
这样东西我个人就不理解了:普通人看它到处叫还敢用被它叫的设备吗?电工不能区分火线零线还能干活?

待机时电流在,270微安至8毫安来回跳动(表测的8毫安肯定低不少,发光管在闪亮)

有电开叫时24毫安吧,关机时一声长叫 46毫安。
火线零线,只要在这接线板旁都乱叫,

人工主动关机和自动关机,我这表子0.015以下归零,也就是15微安以下吧。
自动关机电流不大,这点不错

三大类电笔,我还是喜欢氖泡的,中间的不装电池也能区分火线和零线。

最后一种不建议大家买,除非5元一支买来玩,TB上看到类似是15元吧,但UT12B也卖的贵,

网友A:
没啥用,我的原来厂家刷单的还有好几只, 一直在吃灰 习惯用奶泡电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用,我的原来厂家刷单的还有好几只, 一直在吃灰 习惯用奶泡电笔

确实没用,还是氖泡最好。

网友B:
其实是灵敏度的问题,你这个貌似不能调,而且也没有辐射强度指示,用这种感应电表测东西,如果两根零火线比较接近,则测两根线时存在都会叫的问题,因为测零线时会感应到旁边火线周围的电磁场,这时需要调低灵敏度(如果有的话),不能调灵敏度需要离远一些测,根据报警距离判定零线火线,或者通过观察信号强度指示判断,墙内暗线用这个实用性不大,墙体本身就属于大地的一部分,会屏蔽大量电磁腐蚀,因此除非埋线很浅,要不根本没反应,这时灵敏度又不够了。总之这个东西除非很了解它的人去用,一般生瓜蛋子拿去用有发生意外的可能。最终原因应该归结于产品设计不完善,如果做到实用,必须有非常宽泛的灵敏度可调范围,不能干脆没有或者只2档,要有可靠的信号强度指示功能,要有市电专用模式,内部对应50hz左右的窄带带通滤波器,剔除其他频率的干扰,有辐射检测模式,对应全带宽,增加适用范围。如果我是老板,你这个笔的设计工程师我会马上开除他~

网友:
原来这么垃圾啊,我还想买个山寨货用一用呢

网友:
我一直用氖泡,中间的光太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灵敏度的问题,你这个貌似不能调,而且也没有辐射强度指示,用这种感应电表测东西,如果两根零火线比 ...

这个就是太灵敏了,零线火线更本无法区分。没有强度指示。

还是氖泡最好,只是新买的氖泡太暗,我眼睛差了。

通过上面改了一下,现在可以了。我检修市电都是挑灯为主,这个备用

网友C:
看来是有点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是有点坑啊

现在前加个金属架,根部绕几圈铜丝引到后面(金属架与铜丝绝对要绝缘)。 火线零线搞定,还保留原来的灵敏度。

个人交流,严禁他人改,这个东西搞不好为出重大事故的

网友D:
还是奶泡型的实用,换个开关插座既能验电又能拆卸螺丝一个东西就能搞定,更复杂的换个线还是要带个表,

网友E:
品牌的就是贵,这货5、6块买了俩个,扣除返利和红包基本白嫖,买来查断线的,很好使。只要有交流或高频感应,它就响,非接触式感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品牌的就是贵,这货5、6块买了俩个,扣除返利和红包基本白嫖,买来查断线的,很好使。只要有交流或高频感应 ...

不在墙内可以找断点,很便宜的我没留意也没碰到,不是哪个圈我用氖泡的。
昨天看了TB,6-7元包邮的不少,或许买带场强指示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奶泡型的实用,换个开关插座既能验电又能拆卸螺丝一个东西就能搞定,更复杂的换个线还是要带个表, ...

氖泡最实用可靠。
只是我眼睛差一,不好使我改了一下,再总结使用情况,可以确认火零,场强二档还能确定火线或零线在源头是否断开。

我查市电开关总盒等等基本只用这个,极少用到电笔

网友E:
引用 楼主:
氖泡最实用可靠。
只是我眼睛差一,不好使我改了一下,再总结使用情况,可以确认火零,场强二档还能确定 ...

灯泡有小瓦数小体积的,这么大太夸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泡有小瓦数小体积的,这么大太夸张了

不夸张,大多时候要大功率的,100W还太小,不只是看电压和有没有电,这个电笔OK。
这个主要估测附载情况。
如查LED确认:开关、LED、恒流源,用个你说的15W小球泡OK

网友F:
大婶躲在这里发贴,现在才发现,罪过罪过。。。。这个就查断点方便些。。。。。

网友G:
手机充电时,测充电线,也会滴滴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机充电时,测充电线,也会滴滴响

只要是没接地线的二线插头设备,都会隔空叫,不知道的很吓人,还敢用在充电的手机吗?

刚看了俘虏克也有这笔,但好像说明叫是没有地线,这还有些道理。而UT说明书没有说,也没有说可区分火线和零线。
不能当传统的电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婶躲在这里发贴,现在才发现,罪过罪过。。。。这个就查断点方便些。。。。。 ...

我二天给大嫂都打不上分,看来得预约排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