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图中黄色黑色的分别是什么品牌?

楼主(2020-08-31):
请问图中黄色黑色的分别是什么品牌?

网友:
那个继电器我也有个一样的,门禁开门控制板上的,小区大门一天动作估计有几百好几百次,2000年投入使用,现在还能用

网友:
黑色  三菱  黄色不知道

网友:
黑色的是松下(Matsushita)的继电器,
黄色的是个安规电容。。。

网友:
看走眼了,都不知道

网友:
黑色繼電器是松下,
黃色電容拍糊了,看不清啊。

网友:
黄色安规电容:台湾岱恩电子工业

网友:
黑色的写着Matsushita就是松下的继电器 一般都是一个方框里面一个大写M